自制丐版中放+检波

楼主(2023-10-02):
自制中放这个想法一直都有,但是今天才动手。搭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利用SFU455和倒车雷达改造的中周,制成了简易中放。刚搭好时有啸叫,加电容也没用,最后发现是检波级输出信号太大把LM386堵死了,遂直接用电容接一个8欧姆喇叭,成功了。这个电路没有AGC,后续的话再看看能不能加上。
焊接的话由于这个电路是一点一点调试的所以电路板很乱,另外这个倒车雷达中周脚距小只能倒着焊。中周参数:初级80+20次级20,这个参数是随便定的不是最佳参数。

楼主:
电路图实物图

楼主:
检波级电流0.3,应该是有点太大了

楼主:
中放电路做起来有点费劲,以后就买收音机套件改吧

网友:
中放增益不能一味太大,否则就会出现后级功放过载的情况。
应该给各级增益做适当调整,不要用9014去驱动喇叭,它输出阻抗高,喇叭阻抗低
直接推虽然能响,但是效率低,效果差。
对于AM来说,AGC还是要加,否则信号过强一样会过载引起失真。

网友A:
这种制作用什么工具调试的,只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制作用什么工具调试的,只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够用吗

够了,再买一个收音机套件当调试工具就行

网友:
不错!!

陶瓷滤波器,对选择性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