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3-10-02):
假期前一天,兄弟家的洗衣机莫名坏了,表现为不开机,按电源键没反应。
拆机检查,发现主控板电源没有输出,分析电路,该电源输出一路5V为主供电,还输出1路8V为辅供电。
故障原因是8V这一路的整流二极管SR110(1A 100V肖特基)击穿。
手上没有同型号元件,用了一个HER107(1A 1kV超快恢复)代换,电源输出正常,洗衣机顺利修好。
不料,洗衣机修好的那天,电视机也打不开了,同样表现插电不开机,按电源键、遥控器都没反应。
继续拆机检查,发现3.3V待机电源无输出,进一步查发现该路电源整流二极管SB260(2A 60V肖特基)击穿。
考虑此处供电电压较低,且整流二极管上并有完善的尖峰吸收电路,故用1N5825(5A 40V 肖特基)代换,
电源输出正常,电视机也修好了。
疑问来了
这两个电源都是单端反激架构,故障原因都是低压侧整流二极管击穿。
在短时间内同时发生,是巧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比如电网的浪涌冲击?

网友:
巧合吧,浪涌的概率更低。

网友:
赶巧了~无巧不成书。

网友:
待机电源二极管常年工作相对有可能损坏。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坏的比较多,有点像锗管特性,耐压低,反向电阻小,温度系数也不好

网友:
下雨了,打雷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希望多多分享经验。

楼主:
主要是这坏的也太巧合了吧,洗衣机先坏,随后电视机也坏了,还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A:
现在电器越来越紧凑了,洗衣机还好拆点,前几天办公室用了2年的兄弟MFC-9350彩色激光一体机,使用发现屏幕不显示了,估计电源部分故障,由于不熟悉内部结构,拆装整整用了一下午,最后换了电源板一个3.15A瓷管式保险管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器越来越紧凑了,洗衣机还好拆点,前几天办公室用了2年的兄弟MFC-9350彩色激光一体机,使用发现屏幕 ...

一昧追求外型不实用,有些超薄本连USB口都省了或者只有一个口,拆个壳或屏没专用设备还不行,感觉就是一次性产品坏了修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