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Y450笔记本还能怎么折腾

楼主(2023-10-02):
别人不要的联想Y450笔记本,光驱坏的,电池没电充不上电,前段时间加了一块120G固态硬盘做了一个OMV系统的NAS网卡是100M的实验了一段时间放弃,装W7系统也行,就是键盘也有破损使用不方便,平时以台式机为主,Y450又放一边了,请教联想Y450笔记本还能怎么折腾,谢谢,

补充内容 (2023-10-3 15:07):
通过大白菜启动盘进入w10查看:CPU T4400、内存:2GB DDR3-1066  有线网卡是1000M,装OMV认100M

补充内容 (2023-10-3 15:14):
网卡型号Broadcom BCM5784M Netlink Gigabit Ethernet PCIe

楼主:
当作下载机也不错功耗比较低,简单测量笔记本运行30~40W,待机10~20W,台式机待机50W,运行60~80w.微超服务器扳子开机瞬间190W,待机55.5W,华擎Q1900M待机是10W,运行功率没有记录。

网友A:
升级装win10办公尚可,不过没必要折腾,安装linux玩也行。

网友B:
2代本,不值得折腾了。卡卡卡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的,2019年老婆用来上网课,卡的要死,没办法只好叫堂弟拿来一台I5的。我把它拆了,只用液晶,搞了个焊接电子显微镜。

网友D:
笔记本,如果CPU是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可以花费几十元钱升级一下CPU。再买二手笔记本内存,升级到4G,就到头了。

网友:
软路由,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装win10办公尚可,不过没必要折腾,安装linux玩也行。

谢谢,装过W7,键盘不好用,安装过NAS的OMV系统是linux核心还行,单独安装linux玩还没有,可以这样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代本,不值得折腾了。卡卡卡

谢谢,确实硬盘小,扩展性差,速度慢,觉着扔了可惜,看能不能发发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的,2019年老婆用来上网课,卡的要死,没办法只好叫堂弟拿来一台I5的。我把它拆了,只用液晶, ...

厉害,也有拆了旧物利用的想法,不知道什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如果CPU是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可以花费几十元钱升级一下CPU。再买二手笔记本内存,升级到4G,就到 ...

感谢指点,查查看CPU能不能升级,想没事折腾折腾

楼主:
做个软路由网速100M的升级网速要用USB口,主要软路由不通过购买服务很多功能实现不了,削刮器都连不上了,软路由前段时间玩了一半就放哪了。做下载机可以。

网友E:
升级内存,换固态盘,还可以买个键盘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内存,换固态盘,还可以买个键盘换上

谢谢,软路由和装w7就是通过光驱口装的120G固态硬盘,速度还行,估计机械硬盘速度就慢的多,内存没升级。键盘还能换,这个笔记本键盘不好用,习惯外接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软路由和装w7就是通过光驱口装的120G固态硬盘,速度还行,估计机械硬盘速度就慢的多,内存没升级 ...

老电脑内存有4G(2+2)基本够了

网友F:
     我有一台同样的,06年买的,用的很好,换了个USB外置无线网卡,光驱挂了,电池早挂了,只上网,看网页,最多听个歌,偶然看视频,没见有卡顿现象,键盘搞卫生,扣坏一个键冒,去掉键帽下面开关是好的,凑乎用
机器下面装了个USB风扇座【有6个风扇】就没有发热现象了,死机也很少了,用的是SP系统,装了某高斯特系统,死机后就重装一下,非常省事,。
    我现在还不想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同样的,06年买的,用的很好,换了个USB外置无线网卡,光驱挂了,电池早挂了,只上网,看网页 ...

不错,加USB外置无线网卡可以室内无障碍移动挺方便,根据大家建议准备做linux系统玩兼做下载机用,CPU能否升级内存条扩容USB外置无线网卡以后有时间在折腾,现在有两台台式机在折腾中

楼主:
参考《古董笔记本也能重回青春 老款笔记本升级指南(联想Y450)》https://www.zhihu.com/tardis/bd/art/145917263?source_id=1001,可升级120G固态硬盘/89 + DDR3 4G  1.5V/27 + P9600处理器/ 47 = 163比2020年推荐升级费用少了一半多

网友G:
可以配大硬盘做家庭NA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配大硬盘做家庭NAS

耗电比较省,做NAS性能还可以,就是硬盘扩展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外接硬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耗电比较省,做NAS性能还可以,就是硬盘扩展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外接硬盘。

用的时候可以用Fn键把屏显关闭掉,硬盘扩展可以用光驱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古董笔记本也能重回青春 老款笔记本升级指南(联想Y450)》https://www.zhihu.com/tardis/bd/art/145 ...

你这个CPU是升级到T,还是升级到P系列,仔细差一下相关的资料,最好到INTEL的官网上查出权威的信息。既然折腾玩,有不要买错,白白浪费钱。记得我的笔记本CPU是T7100的(65NM),想升级到T9300, CPU太贵不值得,后来买了一个T8100(45NM),结果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就算了。升级折腾,就是讲究一个效能提升价格比,花一点钱,效能得到较大的提升就可以了,毕竟就是花再多的钱,都升级到顶级,性能也不行了,我觉得。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ormerly-penryn.html

网友D:
的确,升级P9600比较好,25W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时候可以用Fn键把屏显关闭掉,硬盘扩展可以用光驱位

光驱位装固态硬盘做系统,原来的硬盘只有300G做NAS有点容量小了,看网上介绍有把不用的硬件拆了,包括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升级P9600比较好,25W

谢谢,我也是看网上看的配置,没有研究,T9600主频2.80比P9600主频2.66高,功耗略大,卖家提出“需要CPU-Z主板项南桥显示GM45  PM45  MPC79 才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驱位装固态硬盘做系统,原来的硬盘只有300G做NAS有点容量小了,看网上介绍有把不用的硬件拆了,包括屏 ...

现在固态很便宜了,可以上个大点的固态

网友H:
装个NAS 当下载机  在docker里在装个网心云啥的赚个网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看网上看的配置,没有研究,T9600主频2.80比P9600主频2.66高,功耗略大,卖家提出“需要CPU- ...

我发帖子前,没有看那篇文章。的确,按照人家帖子里升级成功的方法升级,更好。何况T9600和P9600插槽不同,肯定安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帖子前,没有看那篇文章。的确,按照人家帖子里升级成功的方法升级,更好。何况T9600和P9600插槽不 ...

谢谢,没注意这两个CPU插槽型号,前段买的CPU都是一个类型插槽不同型号CPU一块卖,笔记本CPU型号少合在一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个NAS 当下载机  在docker里在装个网心云啥的赚个网费

谢谢,原来做下载机检测网卡速度只有100m,嫌弃网速慢放弃了,现在又发现笔记本网卡网速是1000M的

网友I:
配置低了,配打印机打文档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置低了,配打印机打文档应该问题不大

打印机和主机边连着,用不上他呀。

网友:
我还有台凌动的U联想小本本,方便携带。

网友J:
我有一台联想的T520的笔记本:i5二代CPU、500G的硬盘、4G内存、原操作系统是W7。
我把它硬盘改为240G的固态硬盘、内存升为8G、操作糸统升级为W10。未装其他软件开机时间为12秒,进入矿坛时间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台联想的T520的笔记本:i5二代CPU、500G的硬盘、4G内存、原操作系统是W7。
我把它硬盘改为240G的固 ...

感谢分享,准备升级还没拿定主意,根据手头电脑使用情况看需求,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联想Y450笔记本已经升级完成,CPU由T4400升级为P9600,内存扩容2G为4G,临时120G固态硬盘安装了W10系统,浏览器查看网页速度还行,总共花费149元。 总的来说升级按照网上教程还是很轻松。测量开机时间48S。

网友(2023-12-18):
联想就是垃圾

网友K:
我有个该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好像是G430。我目前把这个笔记本改成游戏机了,可以玩FC,SFC,MD,街机,PS1的游戏。网上有线程的软件和教程。

楼主:
用过联想台式机,笔记本是收别人破烂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该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好像是G430。我目前把这个笔记本改成游戏机了,可以玩FC,SFC,MD,街机,PS1的 ...

不怎么玩游戏,升级装w10还行,有时会风扇全速运转杂音大些。

网友:
怎么没有上个CPU-Z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