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风冷冰箱怎样除霜的?

楼主(2023-10-03):
一个古老的风冷冰箱,使用时间长了感觉制冷能力下降,估计是蒸发器结霜了,也不知道自己的估计对不对,也找不到除霜对应相关的开关,按钮之类,澳大利亚生产的冰箱全是英文,看不懂,请坛上大神赐教

网友A:
把冰箱电源关了,门开着自然化了,想快用电风扇吹。

网友:
灯管挂了,

网友:
估计是化霜管烧坏了,很便宜的,买一个换上就是了。
就像消毒碗柜里的发热管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冷冰箱是自动除霜的,早期的用电机机械定时器,现在用单片机控制。

感觉冷藏室冷风出风口风量越来越少,是风给结冰堵塞了吗?

网友C:
:老化风冷冰箱,风扇损坏,由机械式化霜定时损坏,造成冰睹,烧坏风扇电机,简单换电机解决不了问题,修过台万宝冰箱,换电机又冰睹,找个容升定时器接线又不同,改装接线后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拆开蒸发器的罩子看看。也可能是风扇变慢了,或者风门卡住了。

感谢回复!冰箱是别人弃用的旧冰箱,问原物主冰箱有何故障,答曰:制冷温度不够低,语言不通只能手机翻译软件交流。通电试机几小时貌似正常,停电之后有一杯多水流出在压缩机顶上的盛水盘,使用至今已有二周,未见盛水盘有水,。温度控制器是古老的那种毛细管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化风冷冰箱,风扇损坏,由机械式化霜定时损坏,造成冰睹,烧坏风扇电机,简单换电机解决不了问题,修过 ...

感谢回复!蒸发器在冷冻室外见不到,我想蒸发器使用时间长了也会结霜的,理应自动或手动除霜,原理也应该就是发热丝加热吧?

网友D:
老式风冷冰箱有自动除霜的,由化霜定时器控制发热管发热除霜,检查这两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风冷冰箱有自动除霜的,由化霜定时器控制发热管发热除霜,检查这两个就行。

谢谢!我会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蒸发器在冷冻室外见不到,我想蒸发器使用时间长了也会结霜的,理应自动或手动除霜,原理也应该 ...

除霜管早期石英玻璃管做的,有点象点钨灯管,曾做过实验,石英玻璃加热至1200度,投入水中不会爆裂,后期容升冰箱改U形不锈钢管除霜管,穿入翅片式蒸发器中,某型冰箱除霜用双向可控硅控制,但商检后发现可控硅有穿击问题,上电除霜管直接工作,后除霜改继电器控制,数字显示控温冰箱,基本都是不锈钢除霜管,早期式温控器风冷冰箱,用玻璃除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冰箱电源关了,门开着自然化了,想快用电风扇吹。

我也是用这种办法除霜。哪天看见冰箱里面的东西少点了就断电开门,我这里夏天大概半小时就化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霜管早期石英玻璃管做的,有点象点钨灯管,曾做过实验,石英玻璃加热至1200度,投入水中不会爆裂,后 ...

英玻璃加热管是属于红外加热原理除霜

网友E:
无霜冰箱不化霜检修思路是:化霜定时器,加热管,72度保险丝这3个关键地方,还要注意风道内是否结冰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霜冰箱不化霜检修思路是:化霜定时器,加热管,72度保险丝这3个关键地方,还要注意风道内是否结冰堵塞

谢谢回复,!检查过了,发热管直流电阻161欧姆,正常值,保险丝通,蒸发器感温器常温下断开状态(打开箱门时间有点长,结霜融化)未见化霜时间继电器
风道通畅未见结冰堵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检查过了,发热管直流电阻161欧姆,正常值,保险丝通,蒸发器感温器常温下断开状态(打开箱 ...

如果你的冰箱是有电脑板的,那就不存在化霜定时器,化霜是由电脑板控制的,因为你标题是“古老的风冷冰箱”所以我才提及化霜定时器,老式的风冷冰箱基本上都是用化霜定时器的,还有需要检查一下门控开关,因为风冷冰箱的门控开关不但控制照明灯,同时也控制风扇,门打开灯亮,风扇停止。如果门控开关有问题也会造成积霜过多冷气不能循环。同时也检查一下风扇电机工作是否正常,有时候风扇运转无力也会产生类似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冰箱是有电脑板的,那就不存在化霜定时器,化霜是由电脑板控制的,因为你标题是“古老的风冷冰箱 ...

您好,!才见到您的回复。
风门开关能控灯亮灭,但不能控风机,。风机电动机是罩极电机,风量看似正常。请看图片,图片上透明蛋格后面有个稍大的圆孔,孔里面是个约8mm的像电位器的圆轴,但没有标示是什么,作何用,由于难拆开,我就没有拆开了,看来不是给用户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