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VCD,录像机配的6.5mm接口的话筒和现在的3.5话筒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03):
家里有一个老的6.5mm接口的话筒 估计是以前老音响配的买了个6.5转3.5的转接头 直接插进USB模块再插到电视上 电视识别到了话筒 但是就是没有声音 还试验了直接把6.5转3.5接头插到台式电脑后面的mic接口也不能用不知道为啥

网友:
就是大小不同,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话筒是音圈式的?而电脑只适合驻极式话筒?音圈话筒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试通断,话筒可以发出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话筒是音圈式的?而电脑只适合驻极式话筒?音圈话筒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试通断,话筒可以发出声 ...

电视用的USB转3.5mm模块能不能支持音圈话筒? 好像不支持 话筒测过是音圈话筒 怎么找支持音圈话筒的USB模块

网友:
问一下淘宝卖家,支持哪些话筒

网友:
可以测一下话筒输入端电压,如果有电压就可以直接接驻极话筒,接音圈话筒就串个电容,如果声音小就看看电脑内有没有增益可调节,不然就加一级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用的USB转3.5mm模块能不能支持音圈话筒? 好像不支持 话筒测过是音圈话筒 怎么找支持音圈话筒的USB ...

从这个模块的图片看粉色MIC,绿色耳机,和台式电脑音频插口无异,应该不适合使用音圈话筒。如果有动手能力可以拆除动圈话筒芯换一个驻极话筒芯即可,废弃手机耳机,声控灯口上可以拆到,如果有现成3.5插头可以用普通导线焊接起来直接试机。

网友:
都能适配的,先检查一下,你话筒的好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