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出仓不顺利 如何完善?

楼主(2023-10-03):
如照片CD机  用了十几年了  如今出仓不顺利  开仓时仓盘出来一半  需要手拉出来  关仓时  进去一点 需要用手推进去

网友:
打点油脂,

网友A:
清理轨道,加润滑硅脂,检查更换皮带

网友:
大多数是皮带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轨道,加润滑硅脂,检查更换皮带

谢谢你的回复  皮带上过腊  可能是皮带长了 不知可否弄短

楼主:
如果换皮带  皮带有卖的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教你个办法,医用白色胶带,剪一窄条,长度一圈,绕圈沾到皮带轮槽内即可。

网友B:
皮带干嘛上腊 ,这样摩擦系数就降低了,如果皮带不是特别松,可以用开水烫一下试试。

网友:
換相同規格出入倉皮帶。X寶有賣:https://s.taobao.com/search?catI ... ;tmhkh5=&typ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办法,医用白色胶带,剪一窄条,长度一圈,绕圈沾到皮带轮槽内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 真的  ?这么简单  皮带拉长了  这样就可以了? 医用胶带不就是医用橡皮膏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干嘛上腊 ,这样摩擦系数就降低了,如果皮带不是特别松,可以用开水烫一下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好的 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真的  ?这么简单  皮带拉长了  这样就可以了? 医用胶带不就是医用橡皮膏带吗?

之前修碟机就这麽干过,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碟机就这麽干过,立竿见影。

好的  谢谢你!试试  买卷医用橡皮膏带

网友:
这些老的设备,常规故障了,增加摩擦力可改善,配件很难再有,

网友:
一般皮带老化变质了很难恢复了,只能按规格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