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一个MS2008A钳型电流表。怎么一开机就是直流档。并且其他档转换不了。

楼主(2023-10-03):
请教老师们。一个MS2008A钳型电流表。怎么一开机就是直流档。并且其他档转换不了。。。需要检查里面。。

先谢谢啦。

网友:
V片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您。检查了。。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检查了。。正常

GC7752是富晶FS9952_LP1的替代型号。

FS9952_LP1-DS-20_EN.part1.rar (499 KB, 下载次数: 12)

楼主:
楼上的老师早上好。看着里面的沟槽少一片弹簧片。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谢谢您了

网友:
主芯片是否换过?感觉焊接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师早上好。看着里面的沟槽少一片弹簧片。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谢谢您了

欧,是放错位置了,
一边是2个,另一边是3个连续放置。簧片是钩在柱子上的。

又仔细看了看,好像是最外边是空的。你换到里面试试

明显最外圈蓝色位置,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是放错位置了,
一边是2个,另一边是3个连续放置。簧片是钩在柱子上的。

红灯谢谢您。我改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灯谢谢您。我改过来看看。。。

放好簧片,拍照上来,看看对不对。

还有芯片3.4.5脚之间好像有锡珠,也可能是拍照光线问题,最好检查一下。

楼主:
不行 估计是少一个簧片。。呜呜。。。可能是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估计是少一个簧片。。呜呜。。。可能是掉了

簧片的照片呢?
看我楼上的分析,簧片肯定是5个,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估计是少一个簧片。。呜呜。。。可能是掉了

楼主在吗?放弃了?簧片肯定是5个,没有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放弃了?簧片肯定是5个,没有少 。

红灯我试试看。再次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放弃了?簧片肯定是5个,没有少 。

谢谢你。。。是的。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显示。等组装好。试一下。在向你汇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放弃了?簧片肯定是5个,没有少 。

老师谢谢你。。基本上正常了。就是二极管蜂鸣档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