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检波管的问题

楼主(2023-10-03):
一台硅七管收音机。原先检波用9018把bc极并联,加上e极充当一个二极管,声音洪亮。我把它直接换成锗2AP9检波管,结果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是为什么?顺便一问,哪个检波好些?

网友:
9018是硅管,正向电压约0.6伏,换2AP9后,正向电压约0.2伏,会导致一中放三极管接近截止,所以没有声音,采用三只2AP9串联使用,估计就能正常工作了。采用一只1V4148检波,就能正常工作了。采用2AP9后,适当加大R8的数值,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安装更换2AP9之后你测试一下V2的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
把二极管反过来试试

网友:
9018  BC 短接当二极管用在电路中参与一中放的下偏执,直接换锗检波管拉低了V2的基极电位,且管子中直流分量偏大,所以要加大R8,及重新调整第一中放工作电流,我用锗管检波是将R8换成47K。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怪不得,我看我这个AGC电阻怎么这么小

楼主:
硅管与锗管检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管与锗管检波有什么区别?

起始导通电压不一样,鍺管一般0.2V,硅管要0.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始导通电压不一样,鍺管一般0.2V,硅管要0.6V。

声音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
在小信号时,硅管检波的失真要大一点。

网友:
硅二极管不适合用于检波。
锗二极管代替硅二极管检波,R8宜采用5~10K(用47K自动增益控制功能太弱),然后重新调整R4至V2静态电流0.4ma左右,效果较好。

网友:
这不是检波的问题,是换了锗检波管中放工作电流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