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

楼主(2023-10-03):
闲了没事,利用库存材料,把厨房电子秤改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网友A:
3V电压改成4点2电压会不会烧主板呀,说说具体是怎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电压改成4点2电压会不会烧主板呀,说说具体是怎样改的

没仔细看照片上有个二极管吗?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是不是可以放大二极管部位

网友:
终于放大看l清楚,电池正极输出了串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子秤空间挺大还好改。我家的是装2个2032电池的,没空间塞电池

网友:
这个型号的厨房秤社会拥有量不少。便宜,准确度可以。我用到外壳一摸就掉一块(塑料老化)。但主体正常,改了个数显电压表还挺准!可惜一次失误短路输入端烧了!可惜,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电压改成4点2电压会不会烧主板呀,说说具体是怎样改的

不是有5v转3.3v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不是有5v转3.3v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               4.2V锂电池怎么用5V转3.3V呀

网友:
电子秤的工作电流不会很大,用锂电池的话,中间接个3V的LDO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5v转3.3v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               4.2V锂电池怎么用5V转3.3V呀

加那玩意还要加物理开关,有待机电流,直接串二极管

网友:
再装个小太阳能板不用充电了。

网友(2023-11-28):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电池要加充电保护板

网友:
我家那个电子秤用2032,十来天就没电了,现在用两节5号电池外挂能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