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个SRPP电路图,请帮助分析下是否正确?

楼主(2023-10-03):
无意中搞到了一块丽特的胆前级板,呗老玩家深度魔改过的,而且找不到原来的板子电路,
pcb上也没有标识元件数值,从魔改板上测量元件并根据pcb花了电路图
看起来像是个变形的SRPP电路,但是原理搞不清楚
请大家看看是我画的电路否有问题,元件数值是否矿可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准备把板子还原重新做个前级玩

网友:
看起来电路上没啥问题,元件值不敢确定,但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以前登过一篇SRPP的改进电路,和你这个图相似,我按照改进型焊过一个板子,现在已经记不得接线细节了;

网友A:
这电路严格来说,不叫SRPP,而是叫μ跟随器。
具体介绍,在《电子管放大器》(英国Morgan Jones著,薛国雄翻译)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μ跟随器与 SRPP的直观区别就是在于下管的 负载电阻值。对于μ式跟随器,下管阳极所接一个较大的(十几K到几十K)负载电阻,局部构成 了较完整的共阴极放大,然后通过耦合到上管做阴极输出,而SRPP电路没有这个较大的 电阻,上管的阴极输出电路就是下管的负载,性能上来说,SRPP逊于μ随器,但是从电路实现角度,由于较大电阻的存在,μ随器的供电电压要比SRPP高的多。经验角度,SRPP的供电为100多~300V左右,而μ式跟随器的供电电压为大200V以上至500V左右,当然这是不严谨的说法,有些低压管,也可能适当使用较低供电电压。
楼主的图大体无误,图中R4就是下管的负载电阻,所以定性为μ随器无误。 电路是否能工作在最近状态,就看供电电压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严格来说,不叫SRPP,而是叫μ跟随器。
具体介绍,在《电子管放大器》(英国Morgan Jones著,薛国雄 ...

谢谢楼上的各位仁兄,谢谢版主

电压记不清楚了,大概变压器输出250v交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