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修日记触摸屏 PLC 变频器

楼主(2023-10-03):
节日呆在家里工作室用四天时间每天下午1-2小时,第一天把所有东西全部拆解,
外壳和电路板清洗油污,第二天修变频器炸机电源,更换芯片 电阻 换了二个风扇,
母线电容负至开关电源负在PCB夹层内居然烧开路,修复测量正常,忘了未拍照。
第三天修了二台 三菱FX3U-32MT PLC ,故障居然一样 I/O 板220V接插件烧毁,
清洗挖掉PCB炭化层换上接插件,测试开关电源没烧,整板喷上PCB保护漆,
上电测试正常。
第四天收到触摸屏快递把拆散的三套组件一个个装上,校准测试正常与修好的PLC连接操作也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

图片可能顺序不对将就着看

网友A:
三菱的PLC是不是可以通过触摸屏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PLC是不是可以通过触摸屏编程了?

不是只能修改机器工作参数,触摸屏编的是工作指令程序通过PLC操作机器和调节机器,
PLC编的是控制逻辑程序简称梯形图,一般要通过电脑编程下载进去,PLC输出控制机器各种设备执行器件,
如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油泵  电磁阀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能修改机器工作参数,触摸屏编的是工作指令程序通过PLC操作机器和调节机器,
PLC编的是控制逻辑程 ...

哦,那还是跟以前一样。谢谢!

网友B(2023-11-19):
不是只能修改机器工作参数,触摸屏编的是工作指令程序通过PLC操作机器和调节机器,
PLC编的是控制逻辑程序简称梯形图,一般要通过电脑编程下载进去,PLC输出控制机器各种设备执行器件,
如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油泵  电磁阀等等

楼主老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3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如何改动才能220V单相输入3相380V输出用在没有三相电源的电动机上?谢谢!

网友C:
我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触摸屏,是不是屏可以自己编程,然后输出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老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3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如何改动才能220V单相输入3相380V输出用在没有三相电源 ...

可以在两个电容中心点焊一条线输入零线(接成倍压),有缺相检测的变频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触摸屏,是不是屏可以自己编程,然后输出想要的东西?

下载厂家专用编程软件可以编程,可以在网上看看触摸屏编程视频

网友:
可以在两个电容中心点焊一条线输入零线(接成倍压),有缺相检测的变频器不行

谢谢老师指点!220V倍压输入,变频器是否得降额是用?谢谢!正有一个5.5千瓦消防水泵需要220V单相输入,380三相输出要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改装?麻烦老师给画一个简单倍压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