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地理位置对接受效果影响明显

楼主(2023-10-03):
以前发现山区基本上收不到电台,即便在北京门头沟的山里同样没戏。头十一去了菏泽、微山县和江苏徐州三地,带了个刚购入的二手国产小三洋,一级中放那种。这架小收音机在北京西城可以清晰收到6个电台,这次想试一下去外地的收音情况。结果如下(均在宾馆窗口接收):在菏泽(图1、2)仅能收三个电台,最强的居然是滕州电台,另一个强度弱很多,估计是菏泽本地台,第三个仅有微弱信号,不知道是哪个地区的;微山县(图3、4)能收到11个电台,似乎有一个是镜像,但没有强台,信号相对好一些的是徐州电台和江苏台;可到了徐州(图5、6),一个台也收不到,连徐州本地台也没有,当时位置在云龙山下的7天连锁店,离徐州博物馆仅200米。上世纪80年代来过徐州,那会儿感觉中波收台就少,除徐州台外就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过,当时用手里修好的一台苏联波罗的海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天线用1.5米甩线)还是能收到不少电台的(位置在当时淮海大学即现在的徐州师范学院北宿舍区)。显然,地理位置对收音机的接收效果有着显著影响。

网友:
地理位置确实重要,发射台功率比较小。

网友:
去年上新宾,在新宾县用7642收音机白天居然一个台都没收到,但是德生s9702收到两个沈阳的中波台,明明抚顺夹在沈阳和新宾中间,结果抚顺台收不到(抚顺市区,抚顺台信号最强),辽宁台也收不到,(测试,白天中波用好点的收音机只能沈阳的792和882,并且声音比较弱,7642类的收音机无台,所有频率都静悄悄的,短波声音无敌了,能收到好多台,无任何干扰。调频能收到新宾县的两个调频台)。

网友A:
这个还不能只看地里位置,机器性能和接收环境也很重要。
我的小机,闲鱼上买100块钱ICF-19,性能不错带DSP信号处理系统的灵敏度很高。本地白天12个电台夜间40个。包括境外的,韩国、朝鲜、湾湾本地和良友电台一网打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能只看地里位置,机器性能和接收环境也很重要。
我的小机,闲鱼上买100块钱ICF-19,性能不错带DSP ...

谢谢关注!
没错儿,灵敏度是一个指标,在同一个接收环境下不同收音机接收情况有很大差别。不过俺用的则是同一个收音机在不同地理位置接收(直线位移均超过70千米),收音机灵敏度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地理位置不同接收环境发生变化,因此,足以说明地理位置对无线电信号传播的影响很大。其实,本题说的不是收音机灵敏度问题...

网友(2025-01-01):
最近发现,即使在城区不同地方,dsp和原来晶体管收音机接收中波强台表现差异很大,dsp收音机好像影响更大。

网友:
希望遇到同类问题的前辈多指导!

网友:
这个毫无疑问。在城市接收中波短波是灾难,但是在农村,一动一个台。城市的机器干扰太大了。

网友B:
山东、江苏这样的情况不对头,竟然不转播央广,都是经济发达了就不听中央的了

俺在内陆省份的四川,虽然白天用低灵敏度的再生机或套件机,基本上是2个台,省台、央广转;
晚上还能听到高端的另一个频率的央广转;

上个月带小直放收音机到广州、顺得、珠海,基本上没有什么中波台,广州勉强2个台。离中央远的也不听了

网友:
城市市区电波污染太大,信号被压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东、江苏这样的情况不对头,竟然不转播央广,都是经济发达了就不听中央的了

俺在内陆省份的四川, ...

被电磁污染淹没了吧,中波台还是蛮多的,我白天做过测试可收到20多个中波台,地点在东莞市东城区开阔地带,黄沙河公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