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3-10-03):
AD9833时钟频率25MHz,最高输出频率为8.25MHz(25MHz*33%),有关DDS的更多信息请自行"百度"

截图为5阶低通滤波器,元件上机前最好用LCR表测试,尤其是叠层电感

网友A:
AD9833 大于4M波形严重失真,这8M波形还如此完美,5阶滤波器不错。

网友A:
楼主对比下接入滤波器前后衰减和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9833 5M波形已经严重失真,楼主这8M波形还如此完美,这个5阶滤波器不错。

您注意到吗?

国内教科书或网友计算的多阶滤波器/所有电容值只有一个数值。

世无盟推的业余无手册中介绍的多阶,电容值是渐变化值的,

我一直打问号几十年了。

这楼主的五阶,显然是属电容渐变值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注意到吗?

国内教科书或网友计算的多阶滤波器/所有电容值只有一个数值。

是的,看样子是电容渐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注意到吗?

国内教科书或网友计算的多阶滤波器/所有电容值只有一个数值。

谢谢版主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比下接入滤波器前后衰减和相位

谢谢关注!

示波器输入阻抗1MΩ,滤波器未拆除且输出端未接200Ω电阻
AD9833时钟25MHz,输出频率1MHz;CH1源AD9833-10pin,CH2源滤波器输出端

截图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9833 大于4M波形严重失真,这8M波形还如此完美,5阶滤波器不错。

业余手册只字不提多阶滤为什么电容选渐进渐退值。留下一个数十年迷语给后人猜。

竟然在矿坛给分数不是十分高的矿友-----您说破了迷底了!

矿友代有人材出

我喜欢矿坛、我喜欢众矿友-----无论分数,不分高低

楼主:
把AD9833时钟由25MHz提升到32MHz,AD9833罢工了,玩超频失败

AD9851可由180MHz(30MHz*6)提升到192MHz(32MHz*6)
AD9951/2/3/4可由400MHz(50MHz*8)提升到600MHz(50MHz*12),极限值750MHz(50MHz*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AD9833时钟由25MHz提升到32MHz,AD9833罢工了,玩超频失败

AD9851可由180MHz(30MHz*6)提升到192MHz(32 ...

二手AD9852性价比高,几块钱1个,200M时钟(300M版本很少见), 12bit输出
还有个很实用的功能,sinx/x校正,没有这功能的dds, 幅度输出会随频率增大而降低(20MHz的幅度比1MHz小),这是由于频谱包络被sinx/x加权导致,有了校正功能,就可以实现输出幅度和频率无关,保持恒定,但会牺牲频率上限

缺点是功耗大

网友A(2024-04-18):
老师您好,图中的电感在什么频率下测得 4.7uH,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图中的电感在什么频率下测得 4.7uH,谢谢

老师不敢当,共同探讨

频率不算高的低通滤波器,对电感量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我用的是叠层电感,至于测试频是10KHz还是100KHz显得不重要了;截图中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2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