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维修春雷503收音机

楼主(2023-10-04):
前几天求助过,感谢朋友们的回复支持。
       我自己认为能进行一般的维修,还觉得修的不错,但修不好一台503收音机。这台机子没有维修过,板子品相很好,故障现象是开大声音自激,小了没事。根据原理,怀疑是来复级问题,知道来复级容易自激,所以有限幅电路,D2和R15,三极管放大倍数不能过大等。于是首选检查此处,换了这部分的配件,没有改善。测量BG3电流1ma可以有故障的工作,调试到2ma无声。从电位器加音频信号正常,从BG2加调幅信号自激。
于是增加维修范围,慢慢的换了所以配件,包括高中频所有三极管,所有中周,并扫频仪调试,所有电容,所有相关电阻。重要的二极管三极管更是用多种型号代替,输入变压器,黄线内的配件95%更换,黄圈内的配件更是每样至少更换3次。最终没有一点改善。相当于重新组装了。
      于是怀疑电路板开路短路,观察,检查,测量,测试,最终没有找到。
      我真的郁闷了。一块极好板子被我修成了破烂。
      现在是,BG3电流1ma,大了不行,查不到问题。电流调到2ma无声,示波器测中周BZ3初级有调幅信号,次机无任何信号,调到1ma,次级有音频信号,自激时有自激音频信号。其它各级电流正常。
      现在只有功放管没换,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影响前级,因为滤波很好。
      我想,我脑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尽量不要用高阻耳机,后面喇叭也不能开路,或者用高阻耳机/喇叭

谢谢朋友指教。因为要知道是不是功放影响前级,所以要多种测试方法,首先考虑负反馈电路,去掉了反馈试机。高阻耳机接喇叭处,高阻耳机接前级加喇叭,去掉功放高阻耳机加前级,都是一样。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理论分析之外的考虑,我从开始就不认为是功放问题。现在我是换了所有配件,等于重新组装。一个倔劲让我非得知道怎么回事。所有回复支招的朋友,无论说的对错,在下都表示感谢。也请一些朋友不要看低别人,一把烙铁甚至没有万用表我也不见得差,不是特殊问题也不来请教。

楼主(2024-05-23):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长时间放置,板子最终没修好,修烂了,于是我拆了,现在才知道 ...

如果开路和短路那么简单,那我也太弱智了。即使知道它坏了,我也不知道原因,它工作正常,就是音量大了不正常,关键它与来复机的工作原理而产生的现象相同,因此被它迷惑了。即使换下来,我也测不出故障,直流电阻正常,电感量都在正常范围内。我换了它就好了,它放到其它相同板子上也不行。这种五管机少,也没有相同变压器代替试机,当时想换也换不成。知道它的问题也是偶然,也是精诚所至。我给朋友修的机子,修不好我自己花钱买一个机芯给他,不成想买来的输入变压器断脚了,也就成就了此次成功。😂

楼主:
     经过长时间放置,板子最终没修好,修烂了,于是我拆了,现在才知道问题的原因,也是偶然。我打算买一个机芯研究,于是咸鱼淘了一个品相还好的。回来后,发现有接触不好,检查是输入变压器断腿,我把原来的变压器换上,结果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音量大了自激。最终我没想到这里原因,它为什么坏的是这个结果,说实话,我根本想不到它,想到也不认为是,认为是也没原装配件试验,根本也测不出问题。我重新绕了一个,更换后好了。
     如果买来的板子变压器不坏,我想永远也不会知道。

网友C(2023-10-04):
这明显是推挽功放问题,前级没毛病。

网友:
只要是随着音量大小产生自激的故障。首先要查去偶滤波电路。如C21,C25

网友D:
把信号与后级功放断开来,功放单独输入信号看看,或则前级信号接入其它功放试试看,还要就是印刷电路板是否有漏电,可以用吹风机加热吹一下试试看,也可以用高阻档检测印版的漏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扫频仪和示波器等专业设备,这么还修成这样

修晶体管收音机,一两把破旧的螺丝刀,一块破表,一支破电烙铁,足矣^_^

网友E:
这台机子没有维修过,板子品相很好

扫频仪和示波器等专业设备,这么还修成这样

网友:
没看懂。老师肯定很懊悔。好好的机器,电路板挖的乱七八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推挽功放问题,前级没毛病。

朋友放心,刚换了推挽功放,故障依旧。而且我用耳机接前级也是这样。

网友:
搞三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是5楼老师说的低放,功放部分的问题。可以在看看反馈正常吗?

网友:
这种变压器推挽功放,如果要用耳机,只能用老款的8Ω耳机。更换喇叭也不能用高阻抗的喇叭。
输出变压器挨着磁性天线,后面的推挽放大在特定状况下,容易产生振荡,反馈到天线后感觉就像是自激,但是你又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
1-先确认没有更换过高阻抗喇叭
2-R14反馈电阻是否更换错了,或者变值了,或者线路板上不干净导致反馈过量了。

网友:
把功放到BG3的负反馈去掉看看

楼主:
反馈早就去掉了,我是用750欧耳机接到输入变压器处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早就去掉了,我是用750欧耳机接到输入变压器处测的。

测试尽量不要用高阻耳机,后面喇叭也不能开路,或者用高阻耳机/喇叭

网友F: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检波前电路各级电流都不会超过1mA,你还故意设置成2mA,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检波前电路各级电流都不会超过1mA,你还故意设置成2mA,唉~

来复放大,三极管的电流比不来复的,是要大一些,不然会产生音频失真,三极管检波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复放大,三极管的电流比不来复的,是要大一些,不然会产生音频失真,三极管检波的现象

^_^
帮楼主贴点它的资料,来自本论坛哟……
自己对收音机电路不是很熟悉,可以先搜集它的资料,熟悉它的电路工作方式和相关参数。不要仗着有先进仪器来想弄好它~

上传图片,发现本坛保存的图片,有些也不能传上来。自己搜索一下吧^_^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来复放大,三极管的电流比不来复的,是要大一些,不然会产生音频失真,三极管检波的现象

看了它的资料(体积有点大,图片传不上来),该机BG3集电极电流2.5—3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期晶体管收音机,检波前电路各级电流都不会超过1mA,你还故意设置成2mA,唉~

朋友,这是5管来复机,BG3即是中放管又放大音频,出厂额定电流就是2-3ma。麻烦你查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它的资料(体积有点大,图片传不上来),该机BG3集电极电流2.5—3mA

谢谢,这些资料我有。设备只是辅助,当找不到问题时用设备看一下实际情况,也有必要。只是功力尚浅,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音量电位器偏离4.7k过多。建议更换

网友:
先从音量电位器断开收音机信号,输入别的信号,确定是哪一级出的毛病,然后把机子里面的几个电解电容都换新的试试,不行再逐个换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信号与后级功放断开来,功放单独输入信号看看,或则前级信号接入其它功放试试看,还要就是印刷电路板是否 ...

谢谢,其实已经这样做过了。从电位器输入音频信号,没有问题。从检波以后输出,不行。高中频各级输入调幅信号,也是自激。示波器测量第二中周次级就能看到自激信号。我判断就是第三中周周围问题。只是换了所有配件都不行,而且不是换了一次。反正有一个地方背着,找不到。也有同类型机子,效果很好,不过上调过大的电流也会自激。现在将来复管发射极电阻增大到51欧,凑合。这样不正常,还得改回来。

网友:
老机器要有老的零件来修,否则,检查出问题,无一对比或者缺少零件来更换,也是瞎忙乎一场~

网友:
该机的问题,重点考虑那二只2ap9出现异常的概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已经这样做过了。从电位器输入音频信号,没有问题。从检波以后输出,不行。高中频各级输入调幅 ...

加中和电容试试看

网友H:
换一个离箭头最近的二极管及接地电容看看吧。这个二极管一般要换了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离箭头最近的二极管及接地电容看看吧。这个二极管一般要换了才知道是不是坏了。

谢谢,二极管等都换过了,而且不止一次。中和电容也加过。从组装401机型中知道中和电容在来复机中的重要性。

楼主:
封贴,不修了。

网友:
  图中检波二极管D1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D2,R15,中周BZ3次级,R10,W,C20又回到BG3基极进行低频放大,经过放大的音频信号从中频变压器BZ4中心抽头输出到低频放大电路。中周BZ4的初级对音频信号阻抗很小,可以视为短路,但是对于中频信号来说,中周BZ4的初级则成了BG3的集电极负载并感应到次级进入检波二极管D1,检波后中频成分通过C23对地形成中频回路。这就使得BG3同时完成两种信号的放大任务。如使用3AG18高频管来放大音频信号,当音频信号很大时容易产生失真,严重时造成音频振荡,在喇叭里发出“苦,苦”声。为此除了选择合适的BG3外,还要选择适合的工作电流,还有电路中设置了D2,R15。当信号较小时,BG2的基极负偏压通过R8(自动音量控制)电阻在R15两端加给D2一个正向偏压,使D2导通(导通电阻很小),此时D2,R15并联电阻很小,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全部被送到BG3基极进行放大。随着信号的增大检波后的直流电在R15上产生电压,抵消原来BG2的基极偏压通过R8,R15加给D2的正向偏压,使得D2的正向偏压减小内阻增大,这样D2,R15并联后阻抗变大,对信号衰减增大。继续增大到D2处于反偏时D2,R15的并联电阻几乎就是R15,此时对信号衰减达到最大,到达BG3基极的信号很少,从而限制了音频信号进入来复级的放大。(摘录)

网友:
接下来楼主应该怀疑2个问题(其它方面坛友都一一说到了):
1)来复级因为3mA电流而没有工作点温度补偿稳定措施,在热天长时间工作后管子老化造成的可能性是有的;
2)早期电路板防潮不好,某处漏电导致高频串走;

这类电路当年为了省1个管子挖掘中放,对管子要求有点高;联合设计思路还是值得品味的,比如对对AGC的设计就很有特点;该机难修的还包括AGC电路。

顺便借楼主话题说一下省管设计中的典型措施带来的问题:
1)来复中放:容易自激、对音质有影响,但还可以接受,少管机比如4管的用单端甲类不滑动的,声音又补回来一部分;
2)功放采用滑动甲类;最大优点是省电,最大缺点是声音失真,不太好听。现在咸鱼上很多带视频的401你仔细听,一般都不圆润;在现在人们一般不在乎甲类那15~30mA电流的情况下,应该不要迷恋滑动甲类。你找一个不滑动的单端甲类对比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要因为喜欢滑动而回避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已经这样做过了。从电位器输入音频信号,没有问题。从检波以后输出,不行。高中频各级输入调幅 ...

你好,刚看到这帖子。

我想,既然发射极电阻增加到51欧就可正常工作,那说明可能是总增益太高了,或者是高频滤波出了问题。

建议用在中周上并联几十K电阻的方法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一中放还是二中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AGC滤波电容失效了。

毛病未必就在来复级。

仅供参考。

网友:
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修理师傅都是用简陋的仪表及工具来进行的修理,根本用不上高大上的仪器仪表~所以,想学修老机,良好的指针万用表必不可少……想借助高大上的仪器来修老机,显然成效甚微,精神可能备受打击~

网友:
厂制老机,里面的可调元件,自己如果不是很熟悉,调节之前一定要做好记号,以便调节无效后及时还原(不可能百分百还原,但在接近原来的位置)。忌不明所以,大拆大换元件,有可能将机子造成人为故障,除非熟练的维修人员,很难将故障排除^_^

网友:
已知BG3集电极电流2.5—3mA,现在调整在1mA,不在状态下工作。先要将其调整至2.5mA状态,然后再慢慢查找故障原因,上上策。2Ap9的检测,没有好的指针万用表,很难确认它的好坏。有些电容器也是如此,高大上的仪器仪表,本坛多位无线电爱好者检测出电容量变大,便是佐证~

网友:
没有传上来的图片,经过微信图片处理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看楼主回复帖子得知:其实,楼主也有它,不过没有贴它出来~
有些内容,要多读几遍,勤于思考、判断再动手拆修,事半功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封贴,不修了。

楼主说“故障现象是开大声音自激,小了没事”,我认为,楼主描述的这种“故障”未必是真的故障:五管收音机是为了适应“节约闹革命”的要求而研制出的减配收音机,这类收音机产品大多仅仅使用简单的一中放工作点反向控制式AGC,因此在接收到正常强度的信号时,二中放/来复放大级注入的中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幅度都比较大,来复放大为了兼顾中频和音频,其集电极电流通常比较小,因此当音量调得比较高,来复放大级可能因为过载而出现显著失真甚至根本无法收听的现象;为了兼顾弱信号,大多数超外差收音机的总增益是偏高的,省去音频推动管的五管机也不例外,接收强信号时绝不可以把音量旋钮调到最高,音量调得过高声音失真是正常现象。
楼主怀疑收音机有故障,这也是有可能的。正如32#所言,D2、R15是“自动音量控制”电路,音量控制的原理是利用检波输出端直流电位的变化改变D2的导通程度,接收到足够强的信号时D2会彻底截止,如果电路某一级工作点发生变化、电阻值错误或者某个电阻损坏,那就可能导致D2工作点改变,自动音量控制特性也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失效。另一方面,来复级频率混合和分离电路,其频率特性对电路的稳定性影响也较大,如果C23、C19容量变小或者失效,那么检波输出端残余的中频通过来复电路返回二中放管BG3的量就会增加,这可能是引发自激的因素之一;来复放大输出端的C24容量变小或者失效,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中频通过B5到达功放管BG4、BG5,同样有可能引起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故障现象是开大声音自激,小了没事”,我认为,楼主描述的这种“故障”未必是真的故障:五管收音 ...

有可能机器本地—-远程开关在远程状态,收音机接受过强的本地信号(他自己注入的中频信号)造成信号阻塞,也未可知^_^

网友:
基本上可以认定是来复级的问题,不一定真的是哪个元器件损坏了,也可能仅仅是参数改变,建议下载一份“面向工农兵三四五六管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此书是国内来复式超外差收音机设计调整方面最详细的资料了,里面对这个电路图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提到了来复级的设计调整问题,看后说不定会收获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故障现象是开大声音自激,小了没事”,我认为,楼主描述的这种“故障”未必是真的故障:五管收音 ...

我很看重冰岛老师的回复,所说的很有道理,也确是这样。我有类似电路凯歌4b12机子,如果增高电压或来复级电流调的过大,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但那是超出音量范围了。现在这个故障机所涉及到的这部分配件,都已经更换过了不下两次。可以这么说,整机的配件不关联的差不多都换过。之所以我认为是故障,就是其一,正常的音质音量过小,不能达到正常机的一半,当然可以用,明显不对。第二就是来复级电流不正常。我修过的五管机和组装过的工农兵403四管机,没有一个不是电流调到2ma以上。而它,却是大于1ma就不行了。当我图纸资料齐全,又明白它的工作原理,我又换了所有配件而不能修好时,我于是就茫然了。我知道肯定有一个地方不对,但凭自己认为还不错的技术却找不到它,心里不甘。很多的朋友说过的方法其实早就用过了,所提供的资料也都有,在这里还要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于是试着改电路,调参数。动过很多反馈,限幅,电阻电容数值,增加过很多滤波,退藕,中和电路。现在将来复管发射极电阻增加到50欧,效果会好一点,好的音量大一些,但达不到正常。但这绝对不能这么做,不是正常维修,也破坏了工作状态。我暂时放一下,过一段时间,也许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喇叭换一下看看。

网友:
音量电位器两个功能,1.控制中放信号的大小;2.控制低频音量大小,强台调大了音量必定自激。所以说机子没毛病,适当调节音量控制扭,不自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