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为何胆机更换了新的输出牛会出现尖锐的噪声?

楼主(2023-10-04):
咨询:为何胆机更换了新的输出牛会出现尖锐的噪声?换上旧的输出牛后又正常了,输出牛的参数都是一样的接线都正常,来回折腾了2次都这样,愁死了

网友:
变相位试下

网友:
PB没反了吧。

楼主:
不确定,p是黑线,B是红线吧,请问PB接反会烧输出牛吗?

楼主:
变相位是不是指PB接线互相换一下?

网友:
两根输出线交换位置

网友:
可能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啸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相位是不是指PB接线互相换一下?

嗯,次级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确定,p是黑线,B是红线吧,请问PB接反会烧输出牛吗?

PB换一下试试,不会烧牛。

测试那个是初级,那个是次级啥的,没问题吧。电阻大的初级,电阻小的次级。

次级如果只是一个阻抗的话,换次级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B换一下试试,不会烧牛。

测试那个是初级,那个是次级啥的,没问题吧。电阻大的初级,电阻小的次级 ...

自己绕的输出,线圈开始端是P,还是B?以前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绕的输出,线圈开始端是P,还是B?以前没注意。

线圈初级开始端是P,尾是B。次级分别为G, F。

网友:
负反馈变成正反馈自激了,P和B对调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换一下试试,不会烧牛。

测试那个是初级,那个是次级啥的,没问题吧。电阻大的初级,电阻小的次级 ...

多谢老师指导,这里头学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次级也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导,这里头学问太多了,我再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