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RT彩电主电压

楼主(2023-10-04):
求教各位老师:
      现检修一台老彩电,型号:创维25NF9000(5Y28机芯),主电压B+在行管集电极测得(为了方便)135V(500指针表测试),觉得偏高了,后调到130V,发现行幅不满。
      不知道是否再调回135V,还是增大逆城电容?请求老师解答疑惑。先谢谢了!

网友A:
若不能确定主电源的数值,以灯丝电压为标准(真有效值表测如廉价的福禄克8050a,频宽达50khz),调电位器使灯丝电压为6.3v或略低6.0v,这时的主电压就是原机的。

网友B:
大屏幕CRT的B+,135V很正常。更早年的18吋,比如sanyo83P,也有些采用130V主供电,当然也有108 V。
有电容表的话,测量下逆程电容的容量,尤其是采用那种天蓝色电容的,不少都有容量衰退的毛病。

网友:
那电压就是135伏

网友:
125--135V都可以,  如果场行幅度不合要求,可以进入总线调场行幅.
不能增大逆程电容,否则场幅度会增大,灯丝电压降低,影响图像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可以先测下灯丝电压

网友:
+B电压测试点取自行管集电极是错误的。

网友:
25吋以下110至115V,25吋主电压为+130V,25吋以上为14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幕CRT的B+,135V很正常。更早年的18吋,比如sanyo83P,也有些采用130V主供电,当然也有108 V。
有电容 ...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能确定主电源的数值,以灯丝电压为标准(真有效值表测如廉价的福禄克8050a,频宽达50khz),调电位器使 ...

感谢老师的赐教!接下来会 按照您的办法实践一下。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见解和支招!不再一 一回复,敬请原谅!

网友C:
什么故障要去检测工作电源?检测电源的电压位置楼上说得对,不应该是在行管集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故障要去检测工作电源?检测电源的电压位置楼上说得对,不应该是在行管集电极。

                               检修创维CRT创维25NF9000 (5Y28机芯)记实

       此机去年已经开始检修,只是没有成功,现在简述如下:
电视原来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偏色。后拆开来补焊尾板有关脱焊点,回装后无法开机了。再后来点按多次面板按键,发现按键有多个失控,不过偶尔可以开机。二次打开,把按键置换后,又无法开机了。断电后取出主板,不小心,改锥金属端碰触到开关管BUT12A  B极和C极,只听碰的一声响,该管击穿了,现在换为C4706.后来.......。

坛友提供的 维修时要注意几点:

(1) 此开关电源停止工作时,400V电容是存电的维修时一定要放电。
(2)此电源维修时一定不要带假负载,否则不启动。
(3)当开关管BUT12AF击穿时,D882 、20V稳压管、光藕、启动上的5V稳压管一并击穿,3、3欧6、8K启动电阻烧断应全换掉。
(4)此电源待机时+B是70V左右,当只有几伏时那就把光偶连的C2482换掉把他软穿了。
    注意C2482反压是200V多不能用C1815反压40伏的管代用。
(5)市场上的BUT12AF非常劣质,用其他管代用必须是频率特征高的,放大倍数高的,
我用C5411   J6810  场效应8N60   2SK2645代用均获得成功。
(6)当不启动时先拔掉开关管,看基极有4V电压吗?再用开关模块试一下有短路否,检查启动电阻47K和连的6、8K断了吗?
用数字表在路量把很省事的。
    but12af可以用c5297,C4747 2SC5297/2SC5299等,耐压1500v电流10A的大功率三极管代换。不过,这款电源不要接假负载
只要是次级正B取样的稳压电源,都可以空载修理。有些电源确实不能用灯泡作假负载....
    在初级串联个40W灯泡,负载空载,不会烧电源,放心修理.

                       2022年8月检修最后如下:

电源使用为隔离电源170伏。主板已经脱离机壳。以下测量均为空载值。
      1、去掉电源管,测基极电压为4伏。恢复电路该基极电压为0.25伏。
      2、集电极电压为:250伏。B+为25伏。
      3、电源电路周围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原件。电路可疑焊点都进行了补焊,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2023年10月重新拆了,电源部分大件用75瓦烙铁重新焊了一遍。开机电源可以正常启动,测量+B电源电压135伏。后调整为130伏,开机发现行幅不满(右侧明显)。因为+B电压是用500表在行管C极测得,据说不准,后又用3位半BT-890B+数字表测显像管灯丝电压5.16伏,换表笔测量为7伏多,只好两数相加平均大约6.3伏了。经过试验,在行管集电极处用108表测不到电压(据说此处不能用数字表测量)。奇怪的是,用胜利VC9808+数字表测量显像管灯丝电压,偶尔有数字显示,大部分时间显示0000.不知道何故。这是我手中唯一的一块真有效数字表了。
最后结果是:增加了一个1N耐压2KV逆程电容,行幅勉强布满屏幕。
       再次谢谢坛内老师的不吝赐教和热心回复!

楼主:
       在网络上看到网友的发帖,用500老式万用表可以在行管集电极测得+B(大概数)电压。本人是因为合上主板(下面有塑料托架)测量+B不方便,怕麻烦图省事走捷径,才有此举动。
      此举是否正确请大家讨论。

网友:
胜利9808+频宽不到1KHZ吧,能测15.625khz的灯丝(如果是高清30khz更不行了)电压?有个读数就不错了,想准确测试,这表根本不可能。

网友:
其它理论都不谈。打开图纸就能清楚的知道+B电压应该的测试节点或其等电位的节点上测试,而非行管集电极。

网友:
5Y28机芯,130V-135V之间供电都没有问题,这个机器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逆程电容容易实效,容量变小,S校正电容容易失效,当年的通病。

网友(2023-11-18):
创维电视好,但是,维修功底不深厚的维修师傅,一般很难修好它。^_^

网友(2023-12-19):
引用 楼主:
在网络上看到网友的发帖,用500老式万用表可以在行管集电极测得+B(大概数)电压。本人是因为合上主 ...

+B电压应在+B滤波电容两脚测。绝对不能在行管C极测量!
这个电视机的+B电压是13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