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电脑电源的高手

楼主(2023-10-04):
正在使用的两个硬盘盒子坏了 ,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用的时候硬盘发出嗡嗡声,接着硬盘掉盘,电脑上没有盘符,现在打开硬盘盒电源硬盘根本转不起来,估计是电源坏了,请问有没有会维修的老师帮忙修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真是舍得啊!看到硬盘运行不正常了还不赶紧把硬盘拆出来备份.楼主把电源拆开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失容鼓肚子了.我前几年帮人烧录IC,用的我自己的编程器,烧录成功率偏低,4%的不良,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纹波吓了一跳,编程时候12V的编程电压有1~2v的纹波,拆开电源就发现12V的电解电容已经鼓肚子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B:
修过铁威马的,换了好几颗电容

网友C:
自己不能修理,直接送电脑公司或者电器维修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不能修理,直接送电脑公司或者电器维修部好了~

售后说太老了,不给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铁威马的,换了好几颗电容

请问可以帮我修一下吗?PM一下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舍得啊!看到硬盘运行不正常了还不赶紧把硬盘拆出来备份.楼主把电源拆开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失容鼓肚 ...

请问可以帮我修一下吗?PM一下费用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就+5V和+12V两种电压,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新电源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帮我修一下吗?PM一下费用

近的的话可以帮你修一下,太远就不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的的话可以帮你修一下,太远就不不划算了

是有点远 谢谢

网友:
掉盘不一定是电源问题,盘或者硬盘盒故障也会这样

网友:
先把电源拆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