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扩容的闪存?

楼主(2023-10-04):
有没有办法识别扩容的闪存?
有可检测闪存扩容的软件吗?

网友:
网上有很多识别扩容的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A:
啥意思? 明明1G的闪存,通过欺骗的手法,弄成2G吗?

这个简单,存个2G的文件,再读出来,2个文件完全一致则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明明1G的闪存,通过欺骗的手法,弄成2G吗?

这个简单,存个2G的文件,再读出来,2个文件完全一 ...

我也是这样测试的,考一大堆文件到U盘中,尽量装满,然后将它们再考出来,如果考出来没问题,那U盘容量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学习来的。

因为有一款老的MIPS架构的CPU,他没有指令直接读取内存的大小。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写数据,直到写到系统总线出错为止。

网友:
丢个尽可能大的压缩文件进去,然后用rar或者其它软件的测试功能,如果提示文件损坏,或扩容盘,或坏块多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写数据块再检查完整性。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B:
正规牌子有这么干的吗?垃圾牌子用什么烂闪存都未知,还有必要关心是否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牌子有这么干的吗?垃圾牌子用什么烂闪存都未知,还有必要关心是否扩容?

贪便宜踩坑了!
我只想知道实际容量后把无用的屏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在旧版360内找到一U盘测量工具,测量后发现实际容量只有原有的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贪便宜踩坑了!
我只想知道实际容量后把无用的屏蔽了。

就是在主控里写一个数字,写多大凭良心。到底能存多少,依赖于实际闪存容量。

杂牌很容易坏,存的越满越容易坏,写入速度还慢的没法看。U盘千万不能买杂牌子…

网友:
用urwtest或着h2testw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