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3-10-04):
如图是一个超再生调频收音机电路图,既然已经有C6,不知C7有何作用,以及放大电路中的C5有何用

楼主:
这张图应该更直观

网友A:
第一图,C7高频滤波,虽然已有C6滤波,但对高频不理想。C5,高音频负反馈,减少高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C7高频滤波,虽然已有C6滤波,但对高频不理想。C5,高音频负反馈,减少高频声

感谢,那么C5的的大小是不是可以在1000p到5000p之内自由调整

楼主:
是不是可以像这样直接砍掉,然后C4直接接功放

网友:
该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也没事,就是滤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