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 829B 真空管的立体声放大器电路图,来自 W0HIO

楼主(2023-10-04):
单个 829B 真空管的立体声放大器电路图,来自 W0HIO
单个 829B 真空管的立体声放大器电路图,来自

网友:
左右声道输出牛的超线性抽头连接到一起,是不是会影响左右声道分离度这个指标?

网友:
这样的帘栅极就别超线性了。

网友A:
尽发些外国冷门图,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发些外国冷门图,没有应用价值!

相当于国产FU-29吧!

网友:
不算太冷

网友:
前级屏极电阻220K,后级栅地电阻100K,也就是说前级直流负载220K,交流负载69K,感觉很别扭啊。

网友(2024-02-11):
FU-29的内部两管并联,做单端输出,可以解决1楼图纸的很多问题。

网友:
冷不冷且不说,问题是超线性接法要求两个管子的帘栅极得分开啊,而这只管子的两个帘栅极是共用的,只能做标准接法,或者是并联的三极管接法。照图上这样连接,这不是等于把两个相位相反的超线性接头给短路了么?开机一工作就是红屏烧管子。

个人觉得这种图在转载时要稍微留心一点,先审视一下再发。

网友:
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这个FU29的帘栅极最高电压是225V,要接成超线性,帘栅压几乎等于屏压,当屏压高于300V时,工作起来会不会有一定的超压阶段,需要认真的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