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个老表,MD-200C。

楼主(2023-10-05):
型号是MD-200C已经不显示了,只能收藏。过几次,但没搞好,我觉得是80年代的货呢

网友:
        这表看着够老,看看后面有没有标牌日期。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型号,这类表大多是7106方案的,只要显示屏没坏,一般应该能修好

楼主(2024-04-04):
拍些细节图我看不像国产的,

楼主:
北京无线电仪器厂

楼主:
屏幕是小日子

网友A:
很常见的7106方案的3位半万用表,那年月的表零件大多是进口,有些是套件组装的,这类表的屏幕不好找,只要屏幕不坏,大多都能修好

网友B:
枫叶状的7106芯片,是什么公司的产品?

网友C:
这个7106居然用的是晶振

网友:
看看10元的830显示屏能否配上,估计行。

网友:
国内早期出现的数字表都是进口套件组装,看看这块表的表笔插座,足有1mm厚的金属管,比现在铁皮卷的好多了。

网友:
应该是进口件国内组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枫叶状的7106芯片,是什么公司的产品?

这个7106芯片应该是富晶这个厂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7106方案的3位半万用表,那年月的表零件大多是进口,有些是套件组装的,这类表的屏幕不好找,只要 ...

如果有斑马条,老化了,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枫叶状的7106芯片,是什么公司的产品?

Teledyne,我修过这个公司的飞行数据采集单元,就是把飞机上面400多个信号采集出来,输出一个曼彻斯特编码,给黑匣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枫叶状的7106芯片,是什么公司的产品?

大名鼎鼎的 Teledyne 啊!旗下的品牌多到数不清,一般电子爱好者最有可能会知道的就是 菲力尔(FLIR) 和 力科(LeCroy) 这两个牌子了。

当年生产 TC7106 的部门 TelCom 在 2000 年被另一家有名的公司 微芯(Microchip) 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斑马条,老化了,不好办。

屏幕不好找,导电条可以配到,如果真是屏幕坏了,还可以飞线,不过这种老表,练手玩玩可以下功夫修,真要是论价值也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新表便宜得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7106居然用的是晶振

估计是低频晶振,增强抗干扰,一般是100KHz或120KHz的,这种晶振比较贵,现在的表几乎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低频晶振,增强抗干扰,一般是100KHz或120KHz的,这种晶振比较贵,现在的表几乎不用了

原来隔壁论坛把DF930 41/2位表就改成外置晶振,提高抗干扰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7106芯片应该是富晶这个厂的产品!!!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名鼎鼎的 Teledyne 啊!旗下的品牌多到数不清,一般电子爱好者最有可能会知道的就是 菲力尔(FLIR) 和 ...

多年前在沙老的书上见过TSC前缀的芯片,没细究过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