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波钟是问题

楼主(2023-10-05):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详细的介绍。想了解一下全国都接收商丘那个68.5KHz的授时信号怎样保证放在哪里都能收到?看图片接收回路也是磁棒线圈天线,方向性会不会影响接收效果?看图片磁棒天线的电感量也不是很大,也没看到LC谐振回路,这是感应接收吗?如果不是谐振接收,那么信号会很弱而且抗杂波干扰性能也很差。想做个接收机看看能否收到这个信号。

网友A:
在青岛可以可靠收到。电波钟装上电池就不用管了。待一会儿指针自己嗖嗖的跑,到准确时间就停下开始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旅游中去过商丘授时台咨询,回答是大约1000千米范围,还有看具体地貌有所影响要打折扣。
我住在上海 ...

我在福州使用很正常。

网友C:
这手表都没有问题呢,只是不能做到每天对时正常,当然也没有刻意放置对时位置和方向。

网友D:
确实很神奇,这么少的圈数,耗电很少,灵敏度又高。

网友B:
我这次旅游中去过商丘授时台咨询,回答是大约1000千米范围,还有看具体地貌有所影响要打折扣。
我住在上海用得很好,福建就不灵光了,所以去问了一下,另外还在烟台问了北极星钟表展览馆,他们说电波钟停产了。

网友E:
成都与商丘直线距离1162Km,我这里距离成都87Km,三年前买的北极星电波钟正常使用,比电脑显示的时间还准,一节5号电池能用半年。当初买这个钟以前也有过与楼主同样的顾虑,问了比我距离还远120Km的朋友他买的电波钟也正常使用。
根据我的经验一节碱性电池只能用半年,到时间记得换,否则漏液就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确实很神奇,这么少的圈数,耗电很少,灵敏度又高。

看起來磁棒上使用的缐極細,電感量不一定小。

网友G:
理论上的东西没有研究过,不过几年前买过一个机芯,改装了一台钟,我这里离得有点远,但看卖家发的图片,也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买的是双电池的,耗电比较大,用过几对五号电池后,我干脆直接把一号电池直接串联焊接好,再用小夹子夹到机芯的相应位置,这样电池就耐用得多,前段时间这钟坏掉了,表现为时间乱走,折腾无果后,就把原来的原装机芯装回到这台钟上,就此告一段落。

网友H:
我的电波钟用了快半年了一直非常好。有固定式时间秒针停在12点上不动了,然后突然有开始走,这可能就在校整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青岛可以可靠收到。电波钟装上电池就不用管了。待一会儿指针自己嗖嗖的跑,到准确时间就停下开始正常工作 ...

老房子还是新高层?我在新高层收AM靠窗还可以,房屋中间无任何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表都没有问题呢,只是不能做到每天对时正常,当然也没有刻意放置对时位置和方向。

我纳闷这个长波怎样被接收进手表里面的?从前有中波的手表收音机,里面有磁棒线圈,这手表看似金属外壳,电波如何进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纳闷这个长波怎样被接收进手表里面的?从前有中波的手表收音机,里面有磁棒线圈,这手表看似金属外壳, ...

电梯长方体也是6面金属屏蔽,手机电话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授时电波不能保证在任何地点位置都能收到,它是长波,小磁棒的方向性不大。

长波可以有稳定的地波传播,但用磁棒接收还是有方向性的,比如接收蒙古的164方向性与中波没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旅游中去过商丘授时台咨询,回答是大约1000千米范围,还有看具体地貌有所影响要打折扣。
我住在上海 ...

授时台设在中原看来是多方面考虑的,如果往南了会给其他地区提供方便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都与商丘直线距离1162Km,我这里距离成都87Km,三年前买的北极星电波钟正常使用,比电脑显示的时间还准, ...

看样子长波的地波稳定性很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的东西没有研究过,不过几年前买过一个机芯,改装了一台钟,我这里离得有点远,但看卖家发的图片,也 ...

D电池用在机芯上是很划算的,我的石英钟也是外接D电池,再并联一个100μF的优质电解电容使用时间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波钟用了快半年了一直非常好。有固定式时间秒针停在12点上不动了,然后突然有开始走,这可能就在校整 ...

版主DIY的作品很有艺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磁棒上使用的缐極細,電感量不一定小。

是啊,这个频率比长波广播频率还低,磁棒线圈的电感量肯定不能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梯长方体也是6面金属屏蔽,手机电话可用

波长问题,手机工作波长短。我这里拿着收音机进电梯,FM断断续续,AM直接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DIY的作品很有艺术性

朋友过奖了,退休后在家无事可干瞎折腾。。。

网友:
不需要时时刻刻播送的信号,间歇断续播送,瞬间的大功率,平均值也不会很大。
没有考证的,凭自己的知识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纳闷这个长波怎样被接收进手表里面的?从前有中波的手表收音机,里面有磁棒线圈,这手表看似金属外壳, ...

原理未知,只是大概知道,想可靠接收对时,需要把表针九点指向新乡的发射台方向。

网友K:
引用 楼主:
波长问题,手机工作波长短。我这里拿着收音机进电梯,FM断断续续,AM直接没有。

很多电梯井内顶端安装有手机信号转发天线往下发射,电梯轿厢顶不是完全金属封闭。在手机信号不强的地方没有井顶天线在电梯里面是用不了手机的,信号好的地方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未知,只是大概知道,想可靠接收对时,需要把表针九点指向新乡的发射台方向。

明白了,跟磁棒天线收中波一样,有方向性。但这个方向要让磁力线穿过线圈平面才是最好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多电梯井内顶端安装有手机信号转发天线往下发射,电梯轿厢顶不是完全金属封闭。在手机信号不强的地方没 ...

我们这地方电梯内信号就不好,找过移动联通两家子好多次也没解决。今天没分给您加了都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连续发射的,因为每一秒都有可能有用户需要对时。

授时台的发射功率很大,商丘的68.5kHz功率为80k ...

每秒钟发射一个几毫秒的信号脉冲,也可以满足每一秒都可以对时,这个就不是连续信号了。数字化以后,连续信号应该是不多了,把模拟信号数字化处理后再断续发射,是现在数字通讯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现在的智能手机微型化,不再用原来那种需要马仔拿着的大哥大。

网友L:
如果是数字显示的时钟,或者是能够改造的指针钟(像打卡机那样可以校时),那么还不如用wifi来校时,电波在室内的接收效果不好,而wifi却是时时有且信号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数字显示的时钟,或者是能够改造的指针钟(像打卡机那样可以校时),那么还不如用wifi来校时,电波在 ...

我用的还是古老的石英钟,联网校时很准确,但是感到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存在1毫秒就发完授时信息,剩余时间空闲的问题,因为为了保证接收的灵敏度,根据香农定理授时信号的 ...

学习了,感谢您的科普。这个信号是以CW模式传送的吗?因为这种情况下用其他方式调制的话接收电路会复杂,而且抗干扰也不如C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跟磁棒天线收中波一样,有方向性。但这个方向要让磁力线穿过线圈平面才是最好的方向。

平时,根本不去注意什么时候表已经校对过,昨天一天试图通过各种办法让表接收对时信号无果!
今天夜里手表自己又校对成功了。
前期也发现这样无法对时的情况,没有找到规律,貌似有时候不发射信号?还是接收环境不好?不得而知。

网友:
我有个日本的电波表,以前在公司9楼可以收到日本的信号。

我是手动去对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根本不去注意什么时候表已经校对过,昨天一天试图通过各种办法让表接收对时信号无果!
今天夜里手 ...

看来这个发射信号值得关注,做个接收机,看看市内信号强度分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是脉宽调制,和CW是类似的,所以抗干扰性很强。

看来长波授时方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丘授时台的作用范围示意图
我在上海把刚买来的电波钟实验过,装好电池,只过了一会儿,时针和分针秒针就 ...

强信号覆盖范围包括了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域,而且是人密集地区,看起来这个方案是很不错的。这个发射台的运营费用看来要从机芯厂家与销售商的定价来收取了,光电费与维护费就是一大笔数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部分电波钟的工作逻辑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每24小时对时一次,一般是在午夜,这时电离层吸收最少信号最 ...

西铁城的手表大约是每天凌晨两三点自动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存在1毫秒就发完授时信息,剩余时间空闲的问题,因为为了保证接收的灵敏度,根据香农定理授时信号的 ...

看懂了别人说的是什么,就没必要坚持要说自己才是正确的表达,反正我已经看懂了你们所说的内容。不是我要把什么一定要叫做什么,本来就是闲谈聊天,算不上学术讨论,用词不一定准确,只是表达自己的理解。数字化的脉冲信号不是连续信号,好像我的理解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像说是半夜有个时间点自动校准。我找来的玩意儿,就是到时候秒针不动,其余两针忙活着,奇葩的是,那钟 ...

它忙活着对时的时候主人要看时间可怎么办

网友N:
有点不明白,自动对时,怎么知道对准了,各家的钟表针怎么都统一调整到同样位置。

网友O:
家里有四个电波钟和一个电波表。钟已经用了快十年。电池漏液坏掉一个,还剩三个钟。
优点是平时不需要经常较正时间,精确到秒。以前用普通石英钟,每个月都要较时,一、两个月下来累积误差有五分钟。
缺点是接收电波需要接近窗口方便接收信号,所以挂钟的时候就要提前考虑好位置,也不能挂在空调附近,空调开机的时候不容易自动较正时间。除了刚换上电池需要较时外,一般每天自动较正时间都在深夜2点后,这时三指针都会停下不动。

还有一个电波表是西铁城的,在日本带回来的,只能接收日本的信号,我在广东可以接收到日本较时信号,但只能放在家里一个窗口,换另一个窗口或是把表带转个方向就收不到信号了。

如果我再买钟,不会买电波钟了,买wifi钟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家里有四个电波钟和一个电波表。钟已经用了快十年。电池漏液坏掉一个,还剩三个钟。
优点是平时不需要经常 ...

谢谢您详细的介绍,要是从前的砖混房子应该没事,收音机能收到中波电波钟也就能收到长波。但现在高层室内中波一点都收不到,看来电波钟的安装位置也要实验着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介绍,要是从前的砖混房子应该没事,收音机能收到中波电波钟也就能收到长波。但现在高层室内 ...

是有这种情况。我从前住砖混七楼信号反而好。现在住二十反而信号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家里有四个电波钟和一个电波表。钟已经用了快十年。电池漏液坏掉一个,还剩三个钟。
优点是平时不需要经常 ...

现在的石英钟进步多了。按坛友建议买了十几块钱的那种机芯,半年来没动过。以致感叹晶振技术进步之大和原装机芯之垃圾。

网友P(2024-01-16):
我之前买的坏了,不知哪里有问题,上电指针也不转,后来买了3v供电的电波钟,这个磁棒长了不少,

网友Q:
  除了接收授时台的长波校准时间外,还有WIFI转电波校时信号的模块可以买到,可有还有手机APP可以模拟出长波授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除了接收授时台的长波校准时间外,还有WIFI转电波校时信号的模块可以买到,可有还有手机APP可以模拟出长 ...

感谢坛友指点,我就是对这个长波低端的地面波稳定传播很感兴趣,因为国内没有长波广播电台,很想感受一下接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之前买的坏了,不知哪里有问题,上电指针也不转,后来买了3v供电的电波钟,这个磁棒长了不少,

看坛友这个机芯长波接收部分不是调谐谐振回路啊?难道是调感的?也有可能是电感线圈非调谐形式的输入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挪下线包在磁棒上的位置就“调感”了,距离上次你统调超外差收音机有几十年了吧?

没你估计的那么久远,我几乎天天玩中波。发言有何不当之处敬请阁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挪下线包在磁棒上的位置就“调感”了,距离上次你统调超外差收音机有几十年了吧?

讨论一下技术问题感到没有有版规版规,阁下这种带有蔑视的回复令人费解,我反复审视一下我的发言似乎没有冒犯阁下的意图,您说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纳闷这个长波怎样被接收进手表里面的?从前有中波的手表收音机,里面有磁棒线圈,这手表看似金属外壳, ...

  电波对时手表的表盘可能不是普通的铝质表盘,电波可以穿透直达接收磁棒,跟光动能手表(西铁城标ECO DRIVE,精工,卡西欧标Solar Power)一样用非金属表盘,光线可以穿透,照射机芯表面的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波对时手表的表盘可能不是普通的铝质表盘,电波可以穿透直达接收磁棒,跟光动能手表(西铁城标ECO DR ...

您说的有道理,很可能是真空镀膜的。塑料溅射镀膜可以以假乱真。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有点不明白,自动对时,怎么知道对准了,各家的钟表针怎么都统一调整到同样位置。

  这个不难理解的。电波对时的钟表的芯片里面肯定有一个计数器来记住当前时,分,秒指针位置的。校准指针的零位后,秒针每跳一秒,计数器就自动累加。进行校时的时候,将接收到的授时台时间数字与计数器的数字进行比较,就能计算出走时误差进行调整。有一种精工的人工动能石英手表,有自动追时功能。手表静置时间较长时,手表进入休眠,指针停止走动,手表一旦晃动开始发电,指针自动调整到正确的时间指示。这是因为手表休眠时,芯片内的有计数器继续计数,被唤醒后指针根据计数器的数值自动调整时间。

网友S:
我也买过电波表机芯 在北京附近 混凝土中低层,只能在南窗户那儿对时,即使是南向的房子里北墙上 电波弱 也不能正确自动对时。朋友说 济南很好 屋内对时没问题。 又有强迫症 买的一般的机芯 一般 每月快点,就用电容并联机芯晶振,每几天对时 一次 再调整电容,很快 能做到 一年差不到一两分钟 足够用了。 调到时候 夏天可以每周慢几秒 冬天它会快几秒 就怼过来了。调好后 用了快十年了 一般也就电池没电时 换电池 再调一下 ,中间没有手调过 没有误差超过半分钟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买过电波表机芯 在北京附近 混凝土中低层,只能在南窗户那儿对时,即使是南向的房子里北墙上 电波弱 也 ...

  没有强迫症,生活会更美好。好的石英钟表机芯的日误差在0.5秒内,只要累积误差不超过30秒,除非做的是特殊行业,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我买手表就不考虑电波对时,也不考虑光动能,一只普通的瑞士石英表用了好几年。很多人家里的万年历误差倒是挺大的,而且按键时间一长就失灵了,重新校对时间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R:
日误差0.5秒那就是5.8ppm,按照最好的fork crystal温度曲线,温漂最低的25°变到10°或者40°漂移已 ...

  石英机芯用的集成电路内含温度补偿电路的。日本有生产年差石英表,一年的误差在10秒内。

网友:
引用 网友R:
石英钟不太清楚,瑞士石英表是有用TCXO的可以确保年误差不超过20秒,但是太费电,没有补偿的手表电池可以 ...

  鬼子可以做到年差5秒,电池寿命5年的。有温度补偿不是恒温晶振,耗电不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不难理解的。电波对时的钟表的芯片里面肯定有一个计数器来记住当前时,分,秒指针位置的。校准指针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TCXO年差0.16ppm打死你我也不信。

  技术的发展可能超出你我的想象。9几年的时候还是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网速已是很高的了,看了一篇介绍光纤入户的文章,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所在的通信电缆厂开始生产光纤 ,我才觉得不奇怪。帮一个香港钟表老板干了近一年,我对手表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网友:
深圳不知道能不能收波效时............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是名牌谁信啊?

   这个图是西铁城两种年差机芯的参数,对应的石英表售价上万。精工的SD驱动手表,日误差在1秒内。说白了它就是一只半机械半石英的手表,用发条储能而不是电池,齿轮的动力来自发条而不是步进电机,石英振荡电路只负责调速,由齿轮上的磁铁转动通过线圈发电供给。9几的松下录像机,其内置时钟日误差是千分之二秒,但它用的是高频晶振4.19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