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解密得到的89C2051程序

楼主(2023-10-05):
如题,当年以0.3元每片的价格买得些89C2051,大大降低了我的实验成本。那些芯片是96-98年生产的,试着给它解密,成功了。不确定它们的用途,也许是电子门锁之类吧,因为06年我见过用这个芯片的电子门锁。据说98年以后生产的89C2051不能解密。现在把以前解密成功的程序提供给大家研究。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密的呀?说说过程,让我们学习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密的呀?说说过程,让我们学习下呗

那种方法早已过时。就是芯片擦除,控制芯片擦除时间,几十个微秒,一点点往上加,直到擦除加密位为止(此时如果继续擦除,会擦除整块芯片。

现在的解密方法据说是开盖,拍照。

网友:
早期的这个芯片擦除操作是先擦除加密位,所以使用某些编程器很容易解密,记得WH500就可以。后期的改了,最后擦除加密位。

网友:
老师这是资深工程师了啊

网友:
以前用这个芯片的时候,都是用汇编写的程序,后来就用C了。破解的程序,应该可以还原成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