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红外线】胶片和摄影

楼主(2023-10-05):
在胶片时代有专业的红外线胶片,红外线胶片利用物体的绝对温度差获得影像,红外线是一种不可见的光线,在使用红外线胶片摄影需要红外线滤色镜,由于红外线的波长不同,其折射率不同,在胶片上不能形成清晰的图像,在对焦以后需要对距离标尺进行修正,在镜头上的距离标尺的右边有一条红色的线就是红外线标尺,需要吧测定的距离移动到红色的线上,就是红外线胶片的焦点平面位置。

楼主:
不同焦距的镜头的红外线标记也不同, 这是一只海鸥28-70mm的变焦距镜头,在不同的焦距上红外线距离也是不同的,所以红外线标记有不同的修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CCD数码相机上没有这样的功能了吧?

现在的数码相机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夜视系统的图像是不清晰的。

网友:
红外成像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却技术含量极高极高。
标枪红外成像跟踪时,还要先冷却。

网友:
才发现红外线胶片和摄影还有这么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讲究,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现在的数码相机可以改成红外线拍摄,好像是加个什么滤镜,有人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数码相机可以改成红外线拍摄,好像是加个什么滤镜,有人玩这个。

是的,红外线滤色镜。

网友:
使用普通镜头做红外摄影,镜头和相机都是工作在近红外(波长一般不超过1000nm)波段,这种方式在非专业领域一般称为“红外摄影”,包括主动红外摄影(使用红外灯或红外LD照明)、被动摄影等方式。

而真正先进的红外探测方式是所谓热成像摄影。热成像方式工作在远红外波段(波长8000~14000nm),普通以CCD、CMOS为sensor的相机或摄像头完全不具备在这种模式下工作的能力,普通基于光学玻璃透镜的镜头也无法工作在这个波段。现阶段,热成像摄影必须使用锗镜头,它的光学元件在可见光波段是完全不透明的。

网友:
感谢板主普及这方面的摄影知识。

网友:
跟隨版主学习新知识.

网友C:
红外胶片用的是哪个显影配方,记不得了,D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胶片用的是哪个显影配方,记不得了,D72?

是的,D72,D76都可以。

网友:
谢谢版主普及胶片知识。

网友:
这个知识有点欠缺,学习了!

网友:
谢谢道版的科普!
这些基础知识过去不曾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