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10-05):
两个超级电容串联,16个MOS管并联,50mm2的铜线。点焊两片0.2mm厚纯镍片效果很好。0.3mm就不行了,粘不住,怀疑管子内阻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A:
增加超级电容到两并两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超级电容到两并两串试试~

电容内阻测试1.5毫欧,按5V电压计算,短路电流能到3千多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内阻测试1.5毫欧,按5V电压计算,短路电流能到3千多安

要看机器的整体环路内阻!!!不是单独看其中一个环节!!!

另外多说一句,超级电容内阻如果是1.5毫欧的话,那就是废品!!!可以扔掉了。

我做点焊机的超级电容单个内阻是0.2毫欧,三个串联以后是0.679毫欧,3串2并以后是0.388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机器的整体环路内阻!!!不是单独看其中一个环节!!!

另外多说一句,超级电容内阻如果是1.5毫 ...

玩具表测出的内阻,应该是不准,表笔本身短路就有0.8了

网友:
我的两电容,共0.54mR。买了一块带5mos的控制板,单独可以点0.2的镀镍,装备圹大MOS,换大点焊笔

网友C:
看能不能电阻焊不锈钢片, 1mm厚的, 如果能焊就可以做机壳了. (如果是铁皮要再厚些,不如锈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能不能电阻焊不锈钢片, 1mm厚的, 如果能焊就可以做机壳了. (如果是铁皮要再厚些,不如锈硬)

能把断了的钢锯片焊接使用是不是也可以说达标

网友:
楼上NB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断了的钢锯片焊接使用是不是也可以说达标

看起来不错, 应该可以用了.
不过小钢锯片厚度标准好像是0.63?  实际大多0.5以内.

网友:
钢锯片的材质都能焊接了,算很可以了。

网友:
压紧后反而焊不牢就是整个环路内阻太大了。

网友:
电容的是不是不太抗用?我看很多都是用变压器的

网友:
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
看我3串电容点0.1镀镍+0.2紫铜,都非常牢固。
点焊的时候声音很清脆。
这个图片没添加进来。放到下一个回复里了。顺序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