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机尾线接口有音频信号输出?

楼主(2023-10-05):
请教坛友这个车机接口有音频信号输出?想接音频信号出来,另外加功放板改善音质,但是不知道尾线是否有输出音频信号?

网友A:
车机的尾线接口没有前级音频信号输出,只有电源和喇叭线,曾经也想把斯巴鲁森林人车机音频接出来输入到更好的功放,查资料必须从集成电路的输出脚想办法,所以就罢了。

网友B:
车机已经全数字化了,也只有数字音频经过音量高低音环绕处理专用芯片之后才转成四通道模拟信号进入功放块。要想另设模拟音频线路输出及其麻烦,并非引出几根线而已,必须从音频音量高低音环绕处理芯片之前另外接上一个高质量数模转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的尾线接口没有前级音频信号输出,只有电源和喇叭线,曾经也想把斯巴鲁森林人车机音频接出来输入到更好 ...

哦,我的想法看样子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已经全数字化了,也只有数字音频经过音量高低音环绕处理专用芯片之后才转成四通道模拟信号进入功放块。 ...

谢谢回复,看样子我得琢磨一下

网友C:
应该有的在细脚那边,细脚的插座没有标明定义。看看我以前玩的车机标识都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的在细脚那边,细脚的插座没有标明定义。看看我以前玩的车机标识都写的很清楚。

谢谢回复

网友D:
资本家都是很精明的,标配车机很难再度开发
一般想法是,拆机从功放块输入端接线做输出
最好是加一级缓冲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本家都是很精明的,标配车机很难再度开发
一般想法是,拆机从功放块输入端接线做输出
最好是加一级缓 ...

谢谢6N1朋友,看样子再度开发确实如此

网友E(2024-09-14):
现在的通用车机尾纤是有音频输出的,专车专用那种估计就只有功放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通用车机尾纤是有音频输出的,专车专用那种估计就只有功放输出了

愿闻其祥

网友F:
你这个好像只有四路功率输出,直接接四个喇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好像只有四路功率输出,直接接四个喇叭的。

谢谢回复,一直没有找到音频输出,看样子只有四路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