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可供无线电爱好者仿制的苏联收信机

楼主(2023-10-05):
苏联无线电杂志1954 7

网友:
好是好,线圈太难找。

网友:
因为器材与元器 件的关系现在仿制可不是能够的。

网友(2024-12-29):
根本仿不了,那几个线圈就是难题

网友:
这不就是国内的远程接收机的原版吗

网友A:
线圈有参数就不是太大问题。问题在于缺货的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有参数就不是太大问题。问题在于缺货的东西太多。

主要是那个三联可变电容的容量太刁钻不好找,中频变压器可以用普通收音机的改,也可以去拆751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那个三联可变电容的容量太刁钻不好找,中频变压器可以用普通收音机的改,也可以去拆7512的

  三联其实365PF也可以,没什么大问题(长波段紧张一点)。连线圈一起做统调计算,搞一套也不难。难的是太老了机加工条件也差,年轻还是可以的,不过有些东西太不容易获得了,比如猫眼。

网友:
苏修的机器波段转换部分都是大铁陀,厚厚的几块铁板,波段转换开关的转轴还特爱坏,奇怪不奇怪 ?

网友(2025-01-29):
值得仿制和远程911接收机有点相似‘。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

有兴趣可以试一下,和远程911接收机有点相似---发重了咋撤不了

网友(2025-03-03):
不好整啊,这个仿制难度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