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高Q中周中放的接收效果

楼主(2023-10-05):
               制作高Q中周中放的接收效果
     视频的接收效果,是在中放通频带约6MHz,偏调±10KHz选择性大于40分贝条件下接收的,地波时间段能接收电台40来个,作为没有高放的收音机来说,灵敏度已经很高了。早上电台密集的条件下接收,弱台能够在强干扰的条件下分离出来。
  视频网址:
地波时间段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4MjE4MzcxMg==.html

  早上接收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4MjIxMjY3Mg==.html
高Q中周中放的制作上贴网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6235&extra=

本振静态电流:0.65mA,混频静态电流:0.2 mA,一中放静态电流0.4 mA,二中放静态电流:1 mA。
  实验装置图:
  此实验的中频幅频曲线:
  幅频曲线的理论计算的参数:

网友:
非常好!此视频中的磁棒线圈是固定放着的,如果把它装成机子,在磁棒可以转动的情况下,效果还会更好些。赞!赞!赞!

网友:
有载138这是很厉害了,
联想:可能,您的仿3P5电路的选择性也能接近您这个电路的效果,就是差也不会差多少。

网友:
选择性很好,强弱台分离的彻底

楼主:
     给高Q中周中放搭建的临时本振没有细条,测了一下本振线圈初级抽头输出电压在频率低端约200mV,在频率高端约350mV.最佳本振输出电压应该在100—200mV之间。

网友:
大白天能收这么多电台,灵敏度、选择性简直是太棒了!常老师那里接收效果也好,我们这边白天用多种收音机只能收6个台。

网友:
收听效果真好、这样的收听环境也很少!

网友A:
现在调幅信号的接受环境差了,都希望提高Q值来提升灵敏度。但上世纪情况有所不同,实际接收情况比现在好太多了,所以也出现过抑制中周Q值的道路。比如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644”六管收音机,在每只中周初级23脚之间并联56~68千欧电阻,故意降低中周Q值,防止整机通频带过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调幅信号的接受环境差了,都希望提高Q值来提升灵敏度。但上世纪情况有所不同,实际接收情况比现在好太 ...

      过去的六七管收音机,很多采用三只单中周中放,是满足三级收音机的选择性指标而设计,他的通频带和选择性相互制约非常突出,即要想得到较宽的通频带,他的选择性会明显的下降。通频带大于5KHz,才能觉得声音发闷的不严重,但选择性就不会超出26分贝,但能满足三级收音机选择性大于20分贝的要求。
     有关资料介绍,过去的商品中周离散性较大,六管机通常按照低Q中周而设计,遇到高Q中周就会产生自激,所以采用给中周并联电阻来降低有载Q,来消除自激。
    过去的环境干扰很小,电台也没有现在的密集,所以,较高的灵敏度、较低的选择性的收音机,有着较好的接收效果。现在干扰严重,电台密集,一个市级电台就有四五个频道,什么综合台,经济台,文艺台,交通台,评书台等等。所以现在必须具有高选择性的收音机,才能有接收远地弱台接收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调幅信号的接受环境差了,都希望提高Q值来提升灵敏度。但上世纪情况有所不同,实际接收情况比现在好太 ...

对于单调谐中周,灵敏度和通频带的矛盾比较突出,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双调谐甚至多级lc调谐回路,调整起来麻烦但调好效果肯定棒。还有一种思路就是用陶滤甚至声表面滤波器,可以获得几乎矩形的效果。美中不足是465KHz的陶滤只在原理图中见过,465KHz的声表面滤波器更是闻所未闻……

网友:
老兄,你那参数是不是写错了?中放通频带宽6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单调谐中周,灵敏度和通频带的矛盾比较突出,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双调谐甚至多级lc调谐回路,调整起来 ...

465KHz的陶瓷濾波器不少,寳上就能找到。聲表面波濾波器僅適用於甚高頻段和超高頻段,利用的是機械延遲特性,1MHz以下的波長太長無法小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465KHz的陶瓷濾波器不少,寳上就能找到。聲表面波濾波器僅適用於甚高頻段和超高頻段,利用的是機械延遲 ...

没表述清楚是我的问题,2L465两端陶滤我不仅见过而且还有,但代替中周需要三端陶滤3L465,这个只在红灯783,牡丹2241,熊猫b11电路上见过,红灯733/735/745,春雷3T3这种级别的机器都没有采用

楼主:
     抽空又把同步跟踪掰花片统调,使同步跟踪更精准一些,做到最大偏调不超过4KHz,
   发一段同步跟踪统调的视频结果:

  找了一段干扰较小的地波又录了一段视频

  找了一段早上时间段,小区干扰较小的时间段又录了一段视频

网友D(2024-04-13):
真好!
中周磁芯大吗?
也是两级中放吗?
没用串联放大吗?
牡丹2241的中频陶瓷滤波器可能还不止三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好!
中周磁芯大吗?
也是两级中放吗?

阅读一下此贴可以得到所要的答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623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