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0-05):
一台上海一0一厂出产的海燕66l5B双卡三波段收录机由于没有线路图。所以发文。希望坛中资深高手提供帮助。让我能仔细核对元件参数,方便维修保养。先谢谢了。

网友A:
机器现在什么情况?

具体说说,一个一个来;

从电源开始!

网友B:
貌似孔老二那有卖,加运费1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现在什么情况?

具体说说,一个一个来;

回老乡问话。下午已化了2个多小时仔细拆解。电源变压器完好无损,此电源经整流出19点5伏直流电。不经过稳压直接送入主机,主机功率放大部份可能是一片集成双功放。由于功放及磁带前置等电路与收音板采用硬质排线,呈现九十度直角直接焊接,所以分解很麻烦。所以我暂时还未动他。先完全断开电源部份。采用外接l5V送入机芯。无声无息。然后反复拨动选择开关。经数十次拨动后,拨到收音部位扬声器出现反应。于是再反复转动音量电位器及高低音电位器最后喇叭中有了中波噪声。调节选台后出现了江苏台。音质正常。低音不明显。磁棒线圈己偏离原始腊封印记需要仔细调整!短波有自激。肯定要重新统调。估计收音部分确如我事先预测,没有什么大问题。磁带部份。各琴鍵非常生硬。运作不能轻松到位。皮带松跨。电机支支作响。机械部份润滑是关健!另外部份铁件有銹。必须仔细除銹上润滑剂。应该功夫很大。今天磁头部份还没查,明天要出门去友人家吃請。故要待后天空下来再继续检查下去。暂时就向你汇报上面的经过。你看下一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欢迎指导一下。只要玩得高兴,时间不是问题。慢慢来。弄不好就当废品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孔老二那有卖,加运费11元。

谢谢坛友,刚才我己上了你说的孔老二网。确如你所说的一样。我已付款买下了。11元另7分!再次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刚才我己上了你说的孔老二网。确如你所说的一样。我已付款买下了。11元另7分!再次谢谢你的支 ...

电机支支作响是否轴承缺油?轴颈加点轻油便知。
电机加油最好在分解、清洁后,因为积污+油可能会生成新的物质(研磨剂),它会加速轴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支支作响是否轴承缺油?轴颈加点轻油便知。
电机加油最好在分解、清洁后,因为积污+油可能会生成新 ...

谢谢你的提示。我会采用你介绍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我会采用你介绍的方法试一下。

这个机器,问题不小,有时间,慢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乡问话。下午已化了2个多小时仔细拆解。电源变压器完好无损,此电源经整流出19点5伏直流电。不经过稳 ...

主要的原因就是年久受潮所致,先清洗润滑所有的机械部分零件,使其运转轻松灵活。所有的电位器和开关清洗上油,至于电路板那是后话。老旧机器考验的就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