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砖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3-10-05):
楼主,这2个电容可能为电路中的“退耦电容”。该电容容量的减小,导致了电路出现“啸叫声”。

网友:
ESR太大,损耗也大。

网友A:
这个是PC-1500计算机的外存储器,可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
如果想再折腾,就再把这两个电容换上去试试,其实老机器有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是某些元件坏了,有可能是某个地方出现脱焊,所以会出现那种把元器件焊下来测量是好的,再装回去机器也恢复正常了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220,实测194好像也在误差范围内呀,所以感到很茫然。

可能容量很小,电阻也小,导致测量出来的容量比较大

网友C:
百思不得其姐,可能就是录放开关接触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坛友也提过录放开关接触不良,所以检查完电容后就特意没动录放开关来做个验证。

维修的时候电路板会震动,烙铁会加热,尤其开关触点类的东西长时间不用就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板砖可不简单,不只是作为录音机。
我上学那会就有一部用来听歌,是伯父所在大学给配的一款微型计算机做存储用。
机器伯父退休交还学校,电源适配器忘了拿走,后来变压器用别处,就剩板子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坛友也提过录放开关接触不良,所以检查完电容后就特意没动录放开关来做个验证。

哈哈!您说的坛友就是在下。,我有三个这样的机器,全部都是去年购入二手的,全都是您在那个帖子里描述的故障,,之所以我在那个帖子里这样说全是经验之谈,如有例外也是情理之中,故我只说(应该没事)!家中有一瓶三十年前的飞利浦油性喷射清洗剂,洗过之后都好了!如没有这个清洗剂或可以用酒精,又或用手来回扳动录放开关干磨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时候电路板会震动,烙铁会加热,尤其开关触点类的东西长时间不用就容易接触不好

所见略同,,,,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坛友也提过录放开关接触不良,所以检查完电容后就特意没动录放开关来做个验证。

单片集成电路的机器线路简单,比分立元件线路工作稳定,铁制机芯稍加清洁然后加润滑,就运行如常,其实这种机器故障很少,只是电声指标稍差,还只是单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思不得其姐,可能就是录放开关接触不好了

这个可能性更高,200uf即使降到150uf,ESR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外壳还在吗?

这款夏普机器记得还是94年那会的事了,适配器一直闲置,前几年整理电子垃圾就拆了,变压器之前做收音机电源使用,只保留板子,外壳当时扔了。
这款夏普机器小巧轻薄很不错,像一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1500计算机的外存储器,可存储程序和数据

嗯嗯,是PC-1500计算机的外存储器,我一时想不起型号了,当时还经常玩那个计算机

网友:
就是录音开关的问题,反复按几下录音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