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红白游戏机连接液晶电视

楼主(2023-10-06):
谁知道FC红白游戏机怎么连接2K或4K液晶电视,现在是插上AV线没有显示,应该是这种游戏机不支持高清吧,
哪位朋友知道要用什么转换器可以显示呢。谢谢谢谢

网友:
液晶电视向下兼容低分辨率,如果没信号,最大可能是游戏机AV插孔是假的,内部没接线,80年代流行FC时,AV输入电视很少见,多数是由天线插孔射频输入,所以很多游戏机AV输出是没接线的,如果有动手能力可以接上,没能力用射频线输入天线插孔,调一个频道最清晰即可

网友:
小时候玩过任天堂红白机,都是射频线连接黑白电视,AV接口接彩电。连接液晶电视切换输入信号了吗?

网友:
AV接口是可以用的,我就是调试游戏机的。关键是不能接错,还要AV两个接口真的有信号输出

网友:
我也曾有任天堂红白机(现在还没扔),也曾改过视频音频各自输出,但都不太理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原机游戏卡插口接触不良,游戏卡后来也不知下落,圆梦还是我那台电视机顶盒,后买了个游戏手柄,一切都完美在液晶电视上再温几十年前的游戏情节(偶尔和孩子们玩玩)。
把老红白机扔了吧,一台安卓电视机顶盒+个游戏手柄,网络上下载各种游戏,一样玩的尽兴。关键是仅添置了个游戏手柄,没有多余设备,简洁至上!

网友:
赶紧买PS5,我的红白机密封收藏了。怀旧也是玩玩模拟器。

网友:
的确以前都是用射频线连接的,还有更老的黑白电视机连射频插孔都没有,只有两个天线接线柱,可以用游戏机自带的短天线发射信号,街坊都可以收到

楼主:
这个可以使用是吗朋友

网友:
直接用RF线插在天线孔里,实际上用一根铁丝连在中间的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效果没有RF线好

楼主:
老式黑白电视机可以这样,液晶都是不能这样啊

网友A:
没卡,连接上干啥
买个905刷个游戏固件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使用是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卡,连接上干啥
买个905刷个游戏固件都有了

卡有很多,就是现在的液晶电视机都不支持了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