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直流电阻才0.几欧姆正常么

楼主(2023-10-06):
贪便宜买了个直热管,型号是26B,回来一量,电灯丝电阻才0.几欧姆,正常么

网友A:
不正常,一般都要2-3欧。

网友B:
属于正常啊,热态阻值就变大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正常。这个和钨丝灯泡差不多,冷态电阻很小,热了电阻就大了。不过你这个0.x,的确不大,怀疑要么是快闪灯丝之类的,要么和直热管有关。

你可以通一个低一些的灯丝电压,监控好电流,再慢慢加到标准电压,如果电流和厂家标称的差不多,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正常啊,热态阻值就变大了。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百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正常。这个和钨丝灯泡差不多,冷态电阻很小,热了电阻就大了。不过你这个0.x,的确不大,怀疑要么 ...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百ma ,有可能碰级么?

网友D:
正常,灯丝电压1.5伏的,电阻肯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灯丝电压1.5伏的,电阻肯定小

好吧,但愿如此,灯丝确实粗,晃动还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一般都要2-3欧。

电流太大,我都怕烧坏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 ...

这种低压小电流管冷阻都要7-8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大,我都怕烧坏电池

脚位有没有确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位有没有确定正确。

肯定正确,就四个脚,两个灯丝,一个栅极,一个屏极

楼主:
有用过这个管子的老师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 ...

可以再加点试试。1.5V太小了。(当然不排除短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加点试试。1.5V太小了。(当然不排除短路哈)

好的,多谢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压小电流管冷阻都要7-8欧。

26B应该是日本仿欧美的吧,功率小一点,但是100MA电流我觉得不太可能。26的灯丝电流是1A。你的500MA我觉得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正确,就四个脚,两个灯丝,一个栅极,一个屏极

你这个不是低压小电流管,是大电流管,应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B应该是日本仿欧美的吧,功率小一点,但是100MA电流我觉得不太可能。26的灯丝电流是1A。你的500MA我觉 ...

是小日子的,参数我也是网上查的,那看来是正常的,这也太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低压小电流管,是大电流管,应该正常。

多谢老师解答,灯丝确实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B应该是日本仿欧美的吧,功率小一点,但是100MA电流我觉得不太可能。26的灯丝电流是1A。你的500MA我觉 ...

是的,他提供的信息有误,刚看了一下26是1.5V1.05A的电流,26B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C:
啊,抱歉。这个管子灯丝是 1.5V的吗?

那电压就加到1.5V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高了。
我按照常规的理解以为6.3甚至更高的了。没有做功课。抱歉。

找厂家手册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 ...

你查查26B的灯丝电压是1.5V灯丝电流是1.0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26B的灯丝电压是1.5V灯丝电流是1.05A。

看来我的数据不准确,您是在哪个网站查的,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抱歉。这个管子灯丝是 1.5V的吗?

那电压就加到1.5V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高了。

我这是直热管,6.3伏一般是旁热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数据不准确,您是在哪个网站查的,可否给个链接?

以前保存的资料。不是网上的。有些电子管的数字型号之前还有UX、UY或UZ、KX等,这是工厂安排的。一般说第一个字母U代表除整流管以外工作于信号放大或检波的三极管或多极管;K代表高真空整流管。第二个字母X表示管座有4个管脚,Y表示有5个管脚,Z表示有6个管脚。这些文字对参数并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6.UX-26B的特性与26相近,管座也相同,可以直接代换。更老的型号是UH-2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6.UX-26B的特性与26相近,管座也相同,可以直接代换。更老的型号是UH-226。

多谢老师提供可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V,1·05A,灯丝功耗2W都不到,不算大,6N1都要4W了。

我不玩功放,想做个电池管单灯机,对我来说,挺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玩功放,想做个电池管单灯机,对我来说,挺大了

该管的灯丝电流比较大,1.5V不能用锂电池,镍氢电池充满后的电压在1.4V左右,额定电压是1.2V,一般都是5号7号电池,1.05A放电电流大。不好用。你需要找1号充电电池。否则你要买专用的甲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管的灯丝电流比较大,1.5V不能用锂电池,镍氢电池充满后的电压在1.4V左右,额定电压是1.2V,一般都是5 ...

多谢版主热心推荐

网友F:
这管子有什么用?别玩这个了,替别人消纳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给灯丝供电,何来碰极的道理?

我以为是灯丝的两个电极相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管子有什么用?别玩这个了,替别人消纳垃圾?

是啊,这管子动辄一两百,我这个50,不过有点后悔了,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参数这管不太好侍候呀

对我来说主要是太费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加了1.5伏特电池上去(额定电压2V,电流110ma,这些参数是网上查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下电流达到几 ...

如果电流很大,有可能碰极短路。
加额定电压一试便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管子动辄一两百,我这个50,不过有点后悔了,太耗电

67年我在菜市口信托买了一个不响的“老日本匣子”花了1.5元,做了一个再生两管机的试验,整流都没用电子管。玩过了把电子管卖到店里回来八毛。没想到这个年头还有人炒卖这些管子,这些管子远不如国产北京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流很大,有可能碰极短路。
加额定电压一试便知。

应该没问题,因为工作电压1.5伏,工作电流达到1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67年我在菜市口信托买了一个不响的“老日本匣子”花了1.5元,做了一个再生两管机的试验,整流都没用电 ...

67年的1.5也不少了吧,我也是为了复古,不然我早用2p2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7年的1.5也不少了吧,我也是为了复古,不然我早用2p2之类的了

自己用掉了那就回不去商店了,花了几毛钱就玩了再升机,可要知道一个唱响的管子还得几毛钱呢,喇叭底板可变一堆几毛钱搞定太便宜了!玩过了把电子管再卖掉其他都留下了。赶上一个励磁喇叭那就拆漆包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7年我在菜市口信托买了一个不响的“老日本匣子”花了1.5元,做了一个再生两管机的试验,整流都没用电 ...

现在玩这些管子主要就是怀旧,不然用2P2、2P3才几元一只

网友:
26b我这里有两只,现在宁波住,回天津我看一下测一下电阻,好像是三极管。

网友:
手头正好有几只26,实际测量了一下,冷态直流电阻都在0.5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