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某宝卖家把CRB455E、ZTB455E、SFU455B称为晶振

楼主(2023-10-06):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我看到很多某宝卖家把CRB455E、ZTB455E、SFU455B、10.7MA称为晶振,是因为它们的内部结构、原理与晶振相同吗?或者说本质上就是一个晶振?

网友:
陶瓷晶振和石英晶振的区别吧

网友:
见过这样的称呼,把滤波器叫做晶振,估计混淆了

网友:
一个是CRYSTAL,一个是CERAMIC ,  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晶体谐振器(晶振,Crystal resonator)、晶体滤波器(Crystal filter)、陶瓷谐振器(Ceramic resonators)、陶瓷滤波器(Ceramic filter)是 4 种不同但又相似的器件,不过把陶瓷滤波器称为晶振,这个关系攀得有点远了

网友:
商家只是商家,不是技术专家,所有东西在他们那里其实只有一个名字: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