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怎么了?

楼主(2023-10-06):
六年前买了一个华为mate9手机,一年半后死机,坏了,过保,扔抽屉里。后知道深圳有淘宝店铺可修,寄修,说要换主板,一年半后,继续坏,扔抽屉里,后知道淘宝有二手拆机主板卖,上网买,为保险起见与商家商定,加40元多包质保二个月合计三个月,自己动手换,这次使用时间稍长,但还不到二年,今天突然死机,又坏了,手机资料图片没了,出国旅游幸亏带了备用手机,要不,,,,!
我用过的华为mate9手机二个,二个手机上一共用过五个手机主板,现在剩下一个可以用了,身在国外,旅游途中,继续坏下去,太麻烦了,想起来都焦虑不安
想问问,网上二手手机主板值得信任吗?

网友:
只能说华为mate9手机值得信任吗?

网友:
电子东西没有办法说,说坏就坏,我上次找二手手机店朋友,帮我买一个华为mate20主板,恢复出厂设置,就不开机了

网友:
手机坏主板就该换手机不该修,这也说明MATE9的生命周期只有1年半,短了点。

网友:
X为、X耀手机都有芯片虚焊的毛病,用的时间长了,就不开机不显示了

网友:
六年了也该报废了,二手主板用一二年也就可以了,手机照片怕丢失的话,平时该导出存在电脑里

网友:
上个月用了几年的红米10手机坏了,总是在重启状态闪啊闪的,修了200元,就是换了那个电源开关,那个开关实在小,估计是漏电了。

网友:
华为死机家常便饭,我都习惯了,主板虚焊,夏天严重冬天好一些,一热就死。
以后不会再用华为,还是继续之前的小米,几个都好用到淘汰。

网友:
要是我早该换手机了,楼主还换了几块主板!

网友A:
  这个mate9有这个通病,要拆下CPU和它上面的内存,重新植锡后焊回才能解决问题。高中同学拿两只mate9找我处理,一只电池胀了无法开机,一只开机后提示要刷机。我已经没有拆修手机的兴趣,只给电池坏了的一只换个新电池,换后能使用,但会无规律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ate9有这个通病,要拆下CPU和它上面的内存,重新植锡后焊回才能解决问题。高中同学拿两只mate9找我 ...

华为还有其它型号也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B:
能修手机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手机主板的都是高手

  只要有兴趣,工具到位,修手机主板也不是难事。当年我兴趣较浓,自己的诺基亚3310没有信号,但手动能搜索到运营商名称,判断射频功放没有工作。苦于没有齐全工具,迟迟不敢动手,后来硬是把射频功放用热风枪吹下来,检查出为它供电的过孔不通了。有一个工友送了一只进水后耗电严重的诺基亚手机,硬是找到漏电的SD卡接口IC,将它拆了,除了不能读SD卡外,其它功能都正常,使用一年后又出故障才丢掉。

网友:
反正我一直用华为的
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老V9换了3块99块钱的电池,还在战斗
要不是抢了一台mate60pro,还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ate9有这个通病,要拆下CPU和它上面的内存,重新植锡后焊回才能解决问题。高中同学拿两只mate9找我 ...

我昨天死机坏掉的就是曾经电池发胀的mate9,记得第二次坏掉之后放抽屉多时,没及时修理电池过放电造成的,换掉主板后充电用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开机,感觉就是过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