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凯隆D39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3-10-06):
一台凯隆D39L小收音机,自加的锂电池,充满电后一开机就显示电压不足然后关机,换其他锂电池也如此。电压加到5v可以正常开机收听。请问这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是这个机器码?本身就是3.7V电池呀

查查这个Q2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压不够 ! 锂电池最高电压只有4.2伏!

网友:
换新电池试试,
是不是内阻大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我也有一台,放置转久了,都不开机了,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压低,可以把正极串一个10欧姆的电阻,直接在8550的集电极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机器码?本身就是3.7V电池呀

你也烧此机,我几年前头脑一热买了好几个全新,现在都是闲置。还是自己做的机机好玩。

网友:
CD8电容的故障比较大,手头几台这个机子,多数是换的这个电容

网友:
凯隆D39L si芯片接收效果不错,可惜电池设计脑残,喇叭不怎么样,功放芯片son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烧此机,我几年前头脑一热买了好几个全新,现在都是闲置。还是自己做的机机好玩。

呵呵,没有拥有这个机器呢

网友:
前几年送给老同学一个这个型号的,也不知道现在状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机器码?本身就是3.7V电池呀

就是该机,谢谢

网友:
谢谢2楼楼主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C:
这机子在君泽数码生活馆买了5台坏的(都已修好)和2台功能正常无电池的。手上带了1台其余的放在老家吃灰。自带的充电器把后配的501245电池充鼓包了,用TP4056的模块改成200mA的电流尝试不能充,把D7和R16拆掉短接就可以,只是拔掉外接充电插头后还经常显示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在君泽数码生活馆买了5台坏的(都已修好)和2台功能正常无电池的。手上带了1台其余的放在老家吃灰 ...

我的也被原充电器充鼓包了(估计是电流太大),手里还有两台故障件,抽空哪天修复一下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凯隆D39L收音机。按照本坛“香山小灵通”提供的方法,将602035锂电池和TP4056充电保护板装入机壳内。使用一直正常。充电也正常。
只是该机体积小,喇叭太小,音质不好。后来在咸鱼购买了“龙飞LF310”收音机(新款)后,凯隆D39L便被闲置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正常的电池应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