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5W,4P1S+MJ15025胆石联合承载牛入牛出单端功放

楼主(2023-10-06):
    玩了几年胆石联合承载电路,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略有所得,在此分享,欢迎拍砖!

一、 电子三极管的声音特质成因,众说纷纭。我也在摸索,目前的认识主要有如下三点:
1、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以自身的低内阻实现对负载的高阻尼。
2、单端甲类电路产生的偶次谐波失真对声音的美化。
3、电子管,特别是直热电子管工作时,内部结构随电磁效应和机械传导的微振动叠加在音频信号上,可以重建部分声音录制、储存、重放过程中丢失的细节。

二、 输入、输出牛的振铃效应,能在播放环节重建部分声音录制、储存、重放过程中丢失的细节。这是牛入牛出电路好听的原因之一。

    上面提到的“声音录制、储存、重放过程中丢失的细节”,指的是:现场存在,人能够感受到,但是不能被录音设备记录的高次谐波。这些从音源信号中重建的细节,相对于音源信号而言是失真,但是实际上听起来更有临场感,更“鲜活、自然”。

    幸而,直热胆石联合承载单端牛入牛出电路完美传承了上述“牛”和“电子三极管”的特点;更通过晶体管的巧妙加入让电子三极管内阻的降低两个数量级,实现对负载的更大阻尼;美声可期!

    这次我们就来做一个简洁的直热胆石联合承载单端牛入牛出功放,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应该是一个双灯功放电路;竖起双耳认真听听,是不是有直热管那直入心扉的感动,还有记忆中暖暖的灯光……难得播放现代音乐时依然表现得风驰电掣,游刃有余!

核心电路如图:

一曲一世界,何处不闻灯!

楼主:
    所谓“联合承载(Joint Loading)”结构,是同好梁兼栋先生给4P1S+MJ15025这类电路结构起的新名字;使之有别于“前胆后石”和“STC”结构。在胆石“联合承载”结构中,电子三极管和晶体管直接复合,共同承担负载。因此,电子三极管的低内阻特性成为复合器件的内在特性,直接对负载提供高阻尼。传统的“前胆后石”电路中,信号的传输路径是先经过电子管再经过晶体管,实际承担负载的元件只是晶体管。由于晶体管内阻很高,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无法对负载直接提供足够的阻尼。“STC”应该是特指电子三极管和电子多极管的直接复合电路,可以看作“联合承载”电路的一种特例。

    如果把以“联合承载”方式连接的晶体管与电子三极管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就是一个具有高输入阻抗(A1类时)、高线性、低内阻、大电流的压控电流输出器件,且具有电子三极管典型的不饱和输出特性。所以“联合承载”结构对负载的高阻尼由本身的低内阻实现,而不是通过环路负反馈实现;用在功放末级电路,容易获得宽松自然的声音。

    下方就是本例使用的4P1S+MJ15025联合承载单元实测的输出特性曲线:

    这个曲线的形态,是不是跟典型的电子三极管一样?看不到任何BJT晶体管的影子。

    图中纵坐标为胆石联合承载单元(4P1S+MJ15025)发射极的电流,单位为“A”,横坐标为发射极对地的电压,单位为“V”,栅压最左侧为0V,步进为-1V。工作点的静态电流约0.35A,电压约70V。图解可得,此工作点的输出功率在5.5W左右,失真<2%。

   从曲线图和工作点来看,目前的工作参数并非最优,只是为了将就我手头现有的电源牛和输出牛。用更高的电源电压和更大的静态电流,配合适当阻抗的输出牛,输出十几二十瓦也是可能的。

网友A:
啊,功率管集电极接地啊,这可是给散热提供了了良好的条件。

楼主:
实作的照片如下。摆位、打孔、安装还是费了不少劲的。小7脚的安装位现在空置了,原来打算加一级电子管放大的,找到合适的升压输入牛之后就改了方案。中部输出牛的下方就是一对MJ15025。内部空虚(本来就没几个元件)、尚未整理(走线太乱),就不拍了。

前两天有机会放在地上推15寸西子喇叭花障板,中高频比右边下方的300B单端通透,低频力度不及右边上方的EL34单端。

网友B:
CPU散热器都利用上了,底座有历史,不错点赞!

网友C:
胆工作电流只有三ma,干嘛要用4p1s,2p29就足够了,甚至2j27s 4j1s都能胜任,声线也是一个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胆工作电流只有三ma,干嘛要用4p1s,2p29就足够了,甚至2j27s 4j1s都能胜任,声线也是一个路子

直热 2J27S 能不能行?这真是一个好建议!

网友:
説些風涼話,你這東西失真應有10%之巨。此外,輸入端搞到用牛升壓,要頻寬足夠也很高難度。再講,輸入阻抗因為牛的原因搞成只有幾百歐也太低了,分分鈡拖低音源音質。

网友:
      思路很好,不过这样的牛入牛出会不会像温氽水一样,没高没低?如有示波器测一下方波上升弦速率就能知道机子的频响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功率管集电极接地啊,这可是给散热提供了了良好的条件。

是啊!管子抹点硅脂,就可以直接固定在散热器上,散热效率比常规加绝缘垫的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工作电流只有三ma,干嘛要用4p1s,2p29就足够了,甚至2j27s 4j1s都能胜任,声线也是一个路子

我昨晚在本帖的2楼写了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公布了本例联合承载单元的实测曲线和工作点。不知为何论坛系统提示需要审核,至今没有放出来。

您提到的几个管子我都实测过,因为还在云游中,没带存资料的电脑,所以暂时无法贴出各种管子对应的实测曲线。

仅仅看3mA 电流是不够的,还要看3mA电流对应的栅压和屏压。我选择4P1S,是为了将就手头70V左右的主电源电压,以及饱和电流为0.7A的168:8Ω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散热器都利用上了,底座有历史,不错点赞!

1公斤的铸铝底座仍然不能对付整机约50W的静态功耗,只好摁上一只 CPU散热器,风扇串一个33Ω电阻接到AC12V整流滤波之后。这样可以在25℃气温下,整机保持在45℃左右,且基本听不见风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热 2J27S 能不能行?这真是一个好建议!

如果一定要用2J27S,输出同样的功率需要更高的电源电压,以及阻抗更高的输出牛。过些天,我回到家后,可以给您看看2J27S+晶体管联合承载单元的实测曲线。

网友:
您是指的管压降问题吧,那么2p29s,2p2,2p3就行了,都是低压直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在本帖的2楼写了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公布了本例联合承载单元的实测曲线和工作点。不知为何论坛系 ...

没有看到您的帖子需要审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