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能不能和手机微信交互?我想储存微信里的资料。

楼主(2023-10-06):
拍的视频,录音,录像,自己做的美篇,这些资料想从手机微信,转到电脑保存;

没有弄过,也不会弄,望指导;

75岁老头子。

说明:手机没有音频(耳机)输出口。

网友:
装电脑版微信,里面有个   文件传输助手 。

网友:
文件少的话,可以用微信 文件传输助手

多的话建议直连电脑(通过 USB)

网友:
数据线直接插电脑最方便!

网友:
电脑端微信即可,

网友:
现在的智能手机,usb线插电脑,手机会弹出: 充电 照片 文件传输 菜单,
选择文件传输 ,电脑会多出一个手机品牌或者型号的盘符,直接复制文件即可。

网友:
微信电脑版,与手机互传资料很方便。

网友:
装个电脑版的微信吧,可以基本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1、手机可装个小APP(无线数据)在电脑浏览器上操作

2、充电线连接USB,在电脑上操作

3、手机内存可拔出来插电脑读卡器

4、手机微信与电脑微信(好像不能传大一点的文件)

5、手机发邮件(附件),再电脑打开邮件下载

前辈以上5种都可以

我是用第一种方法, 只有新机或刚格机过的,才用2至5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手机可装个小APP(无线数据)在电脑浏览器上操作

2、充电线连接USB,在电脑上操作

补充一个,可以用NAS。

网友:
电脑里装个微信,里面有个   文件传输助手 ,传输时选择“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用的第几种方法?反正手机照片,文字,截图能传到电脑就行了(借助QQ)。

用数据线连接是最好的
有些手机要在开发者模式里打开就是

我是不喜欢装APP或QQ微信等传文件
我那款无线数据APP是很早时下载的,或许比现在的要安全些
(我不舍得经常拔插手机充电口吧了,才用无线数据)

网友:
https://filehelper.weixin.qq.com/
这个是微信的网页版文件传输助手,东西少的话用这个方便,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手机上朝文件传输助手发消息,就可以在电脑上收到了

网友:
一直使用电脑端微信与手机端微信传输小视频及图片等,还是比较方便的办法。

网友:
一、少量的照片文件可以通过电脑版的微信传文件,
电脑微信登录时要用手机微信确认或扫码,
确认或扫码成功后就可以在手机上向“文件传输助手”或自己的ID发送文件,
当然发给任何一个好友都可以,所发的,在电脑微信上都会同步显示,
在电脑微信上点击这个文件,然后选保存即可。

二、如果文件量比较大,我比较推荐的就是用U盘,
以前的U盘都要通过一个叫“OTG”的东西把手机的小口转成USB大口,
U盘插上后就可以在手机的“文件管理”中转移文件了。
现在有大小口的U盘,一头是电脑适用的大口,一头是TYPE-C,插上就可以用了,
当然这是配安卓手机的,苹果手机的我买过U盘也买过转换头,都不好用,一定要用CAMERA-KIT。

三、用手机充电线把手机和电脑相连,一般都要在电脑上安装个管理软件,
装好后还要在手机上对码和确认,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些,但弄好了传输起来比较快,
也方便通过电脑管理手机。

四、手机上云,把文件自动传送到云盘上,电脑上安装该云的程序,
把需要的文件下载下来,就是速度很一般,当然付费用户的速度就不一般了。
其实这个办法还是比较稳妥的,最安全,
昨天我发现我电脑外面拖着的2T盘有问题了,时不时断下,我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个盘上,
如果真的坏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台式电脑下载一个微信,和手机一样,通过手机微信和台式电脑同步,可以把手机里的资料转到电脑里。应为70多岁的我也是这样把微信资料传到电脑里的。还可以把电脑里资料转到手机里。

网友:
装PC版微信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我的照片和视频是通过QQ发到电脑的收藏,
打开电脑的QQ,把手机的照片发送的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微信、QQ都可以,只要在电脑端安装好软件就行。用U盘可以一次复制更多。

网友:
电脑安装微信,就可以和手机同步了,不需要再搞什么连接、数据线了

网友:
电脑版微信 如图操作

楼主:
刚刚看到这么多网友的帮助;

我来试试看!

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手机电脑对接的方法很多,USB线,手机文件分享,NAS,家庭组文件共享,手机插卡拷贝然后电脑读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