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将1.7MHZ雾化驱动板,修改为其他频点?

楼主(2023-10-07):
某宝上买了雾化驱动板和几种压电片
雾化板谐振频率是1.7MHZ的,工作电压34V
配20mm/1.7MHZ压电片效果很不错
配25mm/1.7MHZ压电片效果也比较好
工作电流实测0.6A左右
实物图和原理图如下:

我把电源开关、水位开关、雾量调节都短接了(短接出雾量最大)

电路图也找朋友核实过,应该没问题
跟网上常见的有小小差别,不过差别不大。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我改用1MHZ谐振频率的压电片,出雾量就非常小
34V电压下,电流只有0.1A样子
改用3MHZ的压电片,基本就不起振
36V电压下,电流好像0.8A以上了

想请教各位
如果我想修改适合1MHZ和3MHZ的
应该怎样修改呢?
谢谢。

楼主:
另外原理图上的L3,实物是用铜箔走的天线样
电感量应该很小
我用导线短接也能正常工作
感觉出雾量没啥变化

楼主:
通过审核了
请大家帮手看看
谢谢

网友A:
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_^

手上有1MHZ和3MHZ的压电片
想改来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1MHZ和3MHZ的压电片
想改来玩玩

一句好玩,改过后,你复得它的原来参数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好玩,改过后,你复得它的原来参数吗?^_^

我的理解是修改下电容或者电感的参数(串联谐振)
还原很简单吧,装回以前零件不就行了?
况且板子很便宜,8.3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修改下电容或者电感的参数(串联谐振)
还原很简单吧,装回以前零件不就行了?
况且板子很便 ...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有实际过,主要是谐振频率,更换小一点的电容和电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有实际过,主要是谐振频率,更换小一点的电容和电感测试下。

如果想其工作频率低,增大电容量或者电感量。如果想其工作频率高,则相反。记得原来的零件拆下来后记得分开保管,以便后来复原电路参数……

网友:
要想改变它的工作频率,要有相应的仪器仪表来进行调试,甚至测量相关电感器和电容器的电气参数,通过相关计算得到适合改动的原件参数,不是瞎搞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原理图上的L3,实物是用铜箔走的天线样
电感量应该很小
我用导线短接也能正常工作

这种电感走线,电感器实质就是导线,对直流电流直通。对高频交流起作用。电感量小,你短接它照样可以工作就是这个原理。它不属于可调节的电感器范畴。可调节的电感器,内部有铁心或者磁芯来改变其电感量,调节范围有限。你如果大范围改变工作频率,有可能得增减电感线圈才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走线,电感器实质就是导线,对直流电流直通。对高频交流起作用。电感量小,你短接它照样可以工作 ...

明白它这个是利用PCB走线画的一个电感线圈
只是这种电感量特别小
在我印象中适合几十MHZ,几百MHZ天线用
几个MHZ用这种PCB电感,感觉基本没啥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它这个是利用PCB走线画的一个电感线圈
只是这种电感量特别小
在我印象中适合几十MHZ,几百MHZ天线 ...

L3和L2是串联关系,下面是我17年画的电路。  ,短接L3后几乎没影响,  ,也有可能我的示波器测试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和L2是串联关系,下面是我17年画的电路。,短接L3后几乎没影响,,也有可能我的示波器测试不出来吧

是的
短接L3,没见到明显的变化

看你示波器显示振荡频率是1.8MHZ左右
不过幅度感觉很小啊,不知测试的哪里的波形。

实际压电片上峰峰值,是电源电压的两倍
也就是如果用34V供电,实测压电片上有接近68V峰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和L2是串联关系,下面是我17年画的电路。,短接L3后几乎没影响,,也有可能我的示波器测试不出来吧

有原理图看看吗?
跟我的对比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短接L3,没见到明显的变化

我给他的供电电压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看看吗?
跟我的对比下
谢谢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

应该跟我画的差不太多

这种画法比较难读图

网友:
减少电容容量能增加频率

网友C:
r4 c5 ,修改充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 c5 ,修改充放电时间

我觉得R5、R3、R4是给功率管提供基极偏置,C5是退耦
跟谐振频率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