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 JSR655开机60分钟后才有声音

楼主(2023-10-07):
JBL JSR655开机无声音,有很小的电流声,但收音cd等所有输入都无声,开机过了60多分钟后天然有声音了,除收音无声外,其余声音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神如有类似经历,望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这个这个,先查所有的电解电容。瓷片电容。供电正不正常

楼主:
供电正常,目前延时有声音的部分问题已解决 ,居然是音量电位器,带电机四联50k四脚电位器(代等响度)严重接触不良,清洗无法解决,又没有备件更换,用两个双联50k三脚电位器穿在一起(将后面电位器调整轴锯短并整形成正六方插入前电位器中间孔,焊在电路板上),再用四个5k电阻从三角电位器中间调整脚与原四脚电位器四脚连接。开机就正常了。但不能遥控了,收音仍然无声。然后准备在后面电位器中间和电机间做一个连接件,将电机与电位器连接,就可以遥控了。不过目前还没有做。做了再报告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