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手持电桥可以测出输出牛的阻抗吗?

楼主(2023-10-07):
貌似有个阻抗测量键

网友:
只知道电桥可以,也实测过。

譬如:
1、次级接8欧电阻。
2、电桥1k的频率,1V的电压,测试初级阻抗。

那么出来的就是1V  1K,条件下初级阻抗,里面包含了次级反射过来的阻抗。

网友:
对,输出边得接负载电阻,要不空载测出来 老大。

楼主:
电桥测量电压不到1V,要换算吗?我们平时说的输出牛阻抗是等效1V、1K算出来的吗?

网友:
道理上说,用电桥测试变压器,不太准确。尤其是电感量,这个差异巨大。对于匝数比尚可。因为铁芯的BH曲线诡异的很,在不同的激励下,表现不同。

我还是觉着变压器应该在线测量,我实在想不出来其他的方法。

对于变比来说,初级加110或220的电压,测量次级输出,这个方法非常准。有了变比就有了阻抗的换算关系了。当然算出来是个大概,不过对于做胆机来说够用了。

网友:
阻抗可以通过测量初次级的匝数比计算出来而且还很精准,电桥测量的精度并不高而且主频也只限于1KHZ因为音频是一个时刻变化的交流这个和固定频率并不一样,现在1KHZ下一秒就是10HZ再下一秒就是1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