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匹配的喇叭参数?

楼主(2023-10-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晶体管功放和喇叭的阻抗不是匹配的吧。功放阻抗很小,喇叭是4欧或者8欧。

要测量功放内阻抗不难。
譬如,先上个4欧的电阻,测量电压。再上个8欧的电阻测量电压。然后套公式即可计算出内阻。

网友:
供电电压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的阻抗是指交流阻抗吧?不是直流内阻吧?

肯定了。

包括感抗,容抗等等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据您之前的测量方法,感觉是直流内阻

阻抗。你用交流毫伏表来测量输出啊。不是直流电表。也不是普通的万用表交流档(他的频率响应不够,里面二极管造成的特性也不平顺)

你测量交流参数出来当然是交流的量了。

网友:
基础公式很简单,假设内阻是r,开路电压是u

你接4欧电阻的时候,就是4欧的电阻和内阻r之间分压,  u*(4/(4+r)=u4(你实测的电压)
同理你接8欧电阻的时候,公式就是  u*(8/(8+r)=u8

这2个方程,2个未知数,可解。有人还专门把2个公式化简了,约掉开路电压,成为1个公式。但我记不住。你自己弄吧。

当然,你直接测量开路电压,然后用一个公式也能算出来。不过我没测试过,因为有些电路(电子管的居多),没接喇叭的时候,未必有输出,或者会损坏机器。

网友:
我对集成电路,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但喇叭就那么几种规格。

网友:
我认为决定集成电路功放的输出功率主要因素就是两个:一个是供电电压,在集成块允许的条件下,电压越高功率越大:二是喇叭阻抗,在集成块允许的条件下,阻抗越低,功率越大。就你说的两种集成块原因有可能是TDA2822的电压比TEA2025的电压高,或是喇叭阻抗低。

网友:
在电压一定条件下,是否喇叭阻抗越小,输出功率越大?确定是这样吗?

单从功率上来说,当然是阻抗匹配的时候功率最大,这个没什么可论证的了。从目前的实际状况上来说,功放的内阻较小,因此说喇叭阻抗小输出功率大,也没错。因为朝着阻抗匹配的方向上去的。

但是晶体管功放和喇叭不是工作在阻抗匹配状态的,你搜一下阻尼系数。

电子管的不带负反馈的情况,基本差不多 是阻抗匹配状态,加上负反馈,也不是。(这个是我个人理解,我没去验证过)

网友:
YG2025主要电参数

(1)极限使用条件。在T.=25 -C时,电源电压Vcc=15 V.输出峰值电流10=1.5A。
(2)主要电参数。YG2025集成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3--12 V.典型工作电压6-9 V。在Vcc=9 V,  RL=8。Ta=25℃条件下,有以下主要电参数。.静态电流ICQ 最大值为50 mA,典型值为40 mA。.电压增益GV 双声道时的最大值为47 dB,最小值为43 dB,典型值为45 dB; BTL时的最大值为53 dB,最小值为49 dB,典型值为51 dB。.
输出功率PO  当THD=10%,P=1 kHz时,双声道时的典型值为1.3 W, BTL时的典型值为4.7 W。.谐波失真THD 当F=1 kHz,Po=250 mW,RL=4。时,双声道时的最大值为1.5%,典型值为  0.3%; BTL时的典型值为0.5%.

tda2822m极限参数

极限电源电压:15 V
峰值输出电流:1 A
极限总耗散功率:1 W(环境温度 = 50 °C);1.4 W(表面温度 = 50 °C)
极限贮存温度,极限结温:– 40°C;+ 1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