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3-10-07):
接修一台舞台功放,故障为开机屡烧功放管。后来查出是一个标识为13002的三极管开路,更换后修复。
在维修过程中绘制了部分电路的原理图。贴出来供参考。 舞台功放电路图.pdf (41.65 KB, 下载次数: 503)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看着不复杂,但很成熟

这电路是不太复杂,但是在运放输出之后驱动的分立晶体管,也有电压放大设计。大环负反馈环路内多了一级电压增益。这种电路的大环频率特性补偿要复杂很多。

网友B(2023-10-07):
感谢分享,几年前給朋友修理两台舞台功放,修好一直未取,后来联系不要了让我自行处理,隔了一年又一年,实在占地方,拆了,留了电源牛和电容,板子带管子最后也卖破烂了,现在发现电源牛也是闲置无用武之地,曾经去过本地二手市场,舞台设备堆积如山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几年前給朋友修理两台舞台功放,修好一直未取,后来联系不要了让我自行处理,隔了一年又一年,实 ...

挂上闲鱼价格合理有人要,今年我卖了几十样东西了,电机 老充电器 电脑主板等等

网友:
主板充电器好卖,功放太重了

网友C:
那个黄色的万用表,可能是最小的机械表了,

指针式MF-110迷你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色的万用表,可能是最小的机械表了,

指针式MF-110迷你万用表

    前短时间废品站捡了一个,也是黄色的MF-110,试了一下是好的,正好一位熟人来找我修他的J411万用表,结果检测是表头动圈断了,不值得修了。就把MF-110送他了。J411是早期产品,外壳材质很好,也很新,打算换个100uAd的表头,做个ESR表玩玩!
   今天维修一台创维42K08液晶电视,绿灯亮二次不开机故障,因我没有ESR表,我用示波器测各路DC供电是否存在杂波干扰,测得只有一路稳压1117输出端3.3V存在严重大幅度杂波干扰,果断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了,再测这个输出端杂波几乎消失。因我的示波器是老式模拟的,体积大笨重,使用不便。突发奇想,如果制作一个ESR+AC毫伏表,对付这类问题,先用毫伏表各路DC供电上的交流干扰杂波大小,再针对干扰大的,用ESR功能检测对应电容的ESR值,以达到快速节省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几年前給朋友修理两台舞台功放,修好一直未取,后来联系不要了让我自行处理,隔了一年又一年,实 ...

“曾经去过本地二手市场,舞台设备堆积如山没人要。“
。。。。。。。。。。。。。。。。。。。。。。。。。。。。。。。。。。。。。。。。。。。。。。。。。。。。。。。。。。

这是我国电声界一个弊端,舞厅音响没开到110DB耳膜痛、心不舒服那么响.被认为不够发烧,没人进.

有三五十个卡拉OK房的唱K厅基本平均每晚烧一个号称400W喇叭。为此歌厅一般与音箱厂订下年度包

修合约.一旦厅方认为乙方执行协议不力,就会另选音箱厂,新音箱厂就会把原来用整套机器报废,

以防机器留下极难修的毛病,影响自己厂执行包修年度合约。

每年上十万百万份唱K机强行报废。己是十多廾年如是。我国将成世界上最大的成套K歌机组坟场

。。。。。。。。。。。。。。。。。。。。。。。。。。。。。。。。。。。。。。。。。。。。。。。。。。。。。。。。。。。。。。。

网友:
版主说的是啊

网友A:
这电路看着不复杂,但很成熟

网友D:
jiachangchun师傅,本来应属老的,但小女子最怕这个字,不敢用

这是一个西方OCL首先进入香港,然后进入国内的电路图.现韩国商品机仍沿用。

在这13002管的位置上用这个管子,是有习惯性上的不妥。耐突发冲击度不够,

可能生产厂很多13002积压。以后遇这种情况还是用C4793耐用耐大输出和如

的士高这类音乐的无止境冲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iachangchun师傅,本来应属老的,但小女子最怕这个字,不敢用

这是一个西方OCL首先进入香港,然后进 ...

这个13002视乎不干啥活,她身上的电流电压不变化啊怎么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3002视乎不干啥活,她身上的电流电压不变化啊怎么会烧?

在原理图而论,整个电路再没有它那样恒流、生活舒坦不过的了,要是我的工位、工作这就好了,

但在我的功放维修历史上,因这个管其中一个结结内阻变大而烧功放例子很多,特别是别的同仕

维修后又重折返的机。一般专业功放用双金属式热保险丝。除我外绝大都分维修工都是计件工资制,

通电秒响即出货。但到客户处却不停地保险丝跳键保护超电流。

最麻烦是如;两个P/N结15/17欧的它不是全断开,变成19/17欧这样,临界损坏刚开始。除了拆管

测量外,最简易的方法是用数字表测功放管对双b极间电压在1.10---1.15V这样一个值。要是到

1.25----1.45的水平,就要逐级P-N管对以b---b三四位精度直测到13002管e-c电压,然后拆管测

13002之b--e/b--c 正向针万用表Rx100正向电阻或数字表p/n结正向压降.由于针表还可用Rx10和

Rx1增加判断能力,所以很少使用数字表p/n结正向压降档------它只有1mA电流一种测量指标,这

对于中、大功率管来说;测量鉴定形同开玩笑!

敬请长年维修功放矿友师傅请收藏此贴。写贴不易,一旦他日我人老健忘,恐也要找这来找准数值

使用。

网友E:
细致的设计就能得到好的效果,类似运放驱动的大功率电路,好像有一款瑟顿的名机也用这个架构。

楼主:
事实上13002是贴压在散热器上,等效一个具有温度补偿作用的电阻。当散热器温度上升之后,晶体管的内阻应该是会减小,相当于CE极间的电压下降,起到一个稳定后面电流放大那部分工作点的作用。
故障也确实是其中一个PN结不良。导致CE极之间的电阻变太。电压上升,窜上去的电压连锁反应。最后把后面的功放管损坏。
shiuyipyuen(12楼作者)的回复是非常中肯的。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有一个自动分流的保护,就是用功率放大管的E极,取样之后回来控制前面。可能是由于13002损坏之后,失控的电压瞬间引起连锁反应,没有来得及保护就烧了。
   以上的分析仅限于个人非常有限的理论知道。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细致的设计就能得到好的效果,类似运放驱动的大功率电路,好像有一款瑟顿的名机也用这个架构。

随着这个电路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无线领域

3AD18... 3DD30...等国产大功率管和IC,全面被2N2955,2N3055和4558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全面取代,

之后,TIP41/42,35/36.....蜂拥而至

网友:
13002上偏置620下偏置510是否合适?
不如直接用一支发光二极管代替(红黄绿都行),或者干脆短接不用。

网友:
以前的功放块头好大

网友(2024-03-22):
感谢分享,功率级只保留一对对管,适合家用.改天做个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看着不复杂,但很成熟

你确定从运放输出口到三极管基极的RC并联是15k和472?
按这套参数组合,基本所有音频都被挡住了,基本上啥也传不过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从运放输出口到三极管基极的RC并联是15k和472?
按这套参数组合,基本所有音频都被挡住了,基本上 ...

这里主要靠15K吧,472不要也行,为何有了472反而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里主要靠15K吧,472不要也行,为何有了472反而不行了

15k与后边的390电阻一分压,就没剩多少摆幅了。加472主要是能提升~百kHz以上频段的能量传输的,对音频没啥提升能力。
当然因为这个电路后边晶体管部分也有增益,可能对这点增益损失不在乎。
472或许与后边13002变质有关系。刚上电时给472充电,会导致13002上下两个晶体管瞬间穿通,大电流冲击13002。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k与后边的390电阻一分压,就没剩多少摆幅了。加472主要是能提升~百kHz以上频段的能量传输的,对音频 ...

CE连接的104应该会分流这种冲击,472和104加的没有道理,不加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