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型号:与223P差容双联搭配的振荡线圈(10×10)型号

楼主(2023-10-07):
我只知道与223P差容双联搭配的振荡线圈(7×7)的型号是LTF-1-1,与LTF-2-3不能搭配。
请教各位老师:与223P差容双联搭配的振荡线圈(10×10)型号是?
谢谢

网友:
老型号不好找,可以网上买三个一套,两个中周一个本振,用在一级中放机器上的

网友:
就算知道了型号也很难买到。不如直接买套件里用的成品,或者从旧的电路板上拆。

网友:
可以用中夏S66、博士BS618等收音机套件里的,直接使用或者改绕都可以。博士BS618套件的振荡线圈,谐振绕组总共100,在7匝处抽头,集电极绕组11.5,改成谐振绕组3匝处抽头,集电极绕组6.5效果会更好。中夏S66套件的振荡线圈“荆诚”家有,2元一个不包邮。

网友:
建议按照LTF1-1的圈数在LTF2-3的骨架上绕一个,不要用TTF2的骨架磁心不同可能误差大。

网友:
這個簡單,TTF-1與TTF-2的磁芯大小相當,按照同樣數據繞一個就行。

网友:
别找了,各厂有自己的标号;手里有无锡产咏梅833A两台,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有点晕,一台中振标TF10-1,另一台中振标LF10-1,均是原厂机没动过。

网友:
买个收音机套件,里面有全套的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