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奇电钻一把

楼主(2023-10-07):
安徽安庆
橙色很新,有刷锂电钻,原装电池太贵,用替换电池,接正负极,需要用手触到电钻从左到右第三脚才能转动,请教大神怎么破?价格是乱填的。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保护板不就行了

网友A:
我是米用户,M18全系列都有。
我手上还几个闲置米沃奇原装拆机保护板和5节的壳子,电池废掉拆扔啦。需要的兄弟消息我。
原装充电器也有……
米沃奇电池解锁我也会……

网友A:
两个10kΩ电阻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0kΩ电阻的事儿

愿闻其详,我看网上说三脚四脚串个2K电阻,试了好像不行,能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米用户,M18全系列都有。
我手上还几个闲置米沃奇原装拆机保护板和5节的壳子,电池废掉拆扔啦。需要的 ...

买块保护板会有锁什么的吗?充电可以直接在输出口给21V充电吗?如能用,打算买块保护板

楼主:
呵呵 实践出真知!!!!!!!!!!!直接电钻四脚接上电池中间一脚  瞬间启动 真心不错。完全没有那么复杂。给其他朋友借鉴吧。电钻可以咸鱼拍卖购买。我这个基本全新的。然后买个电池盒子,自己找块18V电池 整个弄下下来非常便宜,好用 手头有个里奇无刷,加上这个米沃奇  业余家庭使用  很满意了!!!!!!!!!!!!!

网友:
我有米沃奇冲击扳手,冲击起子,电钻, 马刀锯,一堆电池,现在用的最多的是新买的大有5208,钻钻小孔,当螺丝刀用够了,就我个人而言实际用不到那么多东西。

网友A:
下班接闺女才到家
正确接法是:正面对插脚左1右5,1连4,2连5,阻值差点多点没关系。
不用时把电池退下,此法属应急之法,可能缓慢放电毁电池。
高频使用换原厂保护板。
我三年前淘了一堆,手里还有10几块,有意的联系我,付邮费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班接闺女才到家
正确接法是:正面对插脚左1右5,1连4,2连5,阻值差点多点没关系。
不用时把电池退下 ...

老哥好人 我在网上看的应该也是您发的方法  非常感谢!!!能赠片保护板更是感谢 给您的支付宝  我来付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块保护板会有锁什么的吗?充电可以直接在输出口给21V充电吗?如能用,打算买块保护板

有锁,很好解。红灯闪,无输出,短接14脚即可。。
充电要么原装冲电器,要么只能拆开单节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锁,很好解。红灯闪,无输出,短接14脚即可。。
充电要么原装冲电器,要么只能拆开单节充。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谢您不吝指导!

网友:
也没那么贵,100左右一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