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机器维修打理AIWA组合音响

楼主(2023-10-07):
一套AIWA的组合音响,家父30多年前从日本带回,目前功放和收音,音箱部分在使用,卡座和唱机不工作。

现在有时间了,想好好打理维修一下。纯小白,请大家多多指教。

AIWA FX-W50能通电,但不能工作。目前拆了外壳,皮带轮部分需要更换。(怎么拆啊,不敢轻易下手,有没视频或图片可以提供参考)

还有清理机子是用酒精吗?用多少浓度的,或是用什么别的溶剂,还是清水啊

网友A:
把惯性轮的螺丝拧开,就可以换皮带,拆卡座机芯比较麻烦,记得要从面板拆,

网友:
根据旧皮带尺寸换皮带,拧开惯性轮顶轴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惯性轮的螺丝拧开,就可以换皮带,拆卡座机芯比较麻烦,记得要从面板拆,

纯小白,能不能贴个图,或加微信传个视频啊,惯性轮在哪里啊

楼主:
这螺丝用什么工具啊,感觉不对啊

从前面板怎么拆机芯啊,我想全面清理一下,灰尘怎么清理

网友B:
问题是机芯部分拆下来了没配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机芯部分拆下来了没配件换

能指导下怎么拆吗?先拆下来再说,然后再看看找配件了。

网友:
没有经验,先不要拆了,换皮带要很仔细。

网友:
看到密集恐惧症

网友(2023-11-22):
清理机子是用药店购买的医用酒精

网友:
没基础的还是花钱找师傅打理吧,省时省心。

网友(2024-01-18):
去药店或是化工店买纯就酒精,百分百的脚分析纯。

网友:
这个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

网友C:
先不管机械件胶圈部分,用电器清洁剂喷,唱机和卡座的线排后反复拔插及不断按轻触键,机芯的常开常闭/限位开关。

使电操作无误/能驱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机械件胶圈部分,用电器清洁剂喷,唱机和卡座的线排后反复拔插及不断按轻触键,机芯的常开常闭/限位开 ...

目前卡座已经修好,更换皮带,并在机芯部分上部的按键接触部分使用触点除锈油,可以使用了。但我的唱机还有问题,请帮我看看,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

网友:
我说,要是没经验自己不会弄还是别瞎折腾了,找个会打理的,掏点维修费也是合情理的。你这样乱搞大概率这台机子要在你手里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