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欧姆的高阻耳机怎样使用在晶体管或运放电路中?

楼主(2023-10-07):
各位老师,我有600欧姆和2000欧姆的高阻头戴耳机,不知道怎样能够使用在小功率晶体管或运放电路中,想把它利用起来。望老师们给个方案或电路,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2000Ω的可以在耳机内部将两线圈並联,我小的时候听单管机就这么干的。

楼主:
里面线太细,上世纪70年代的耳机,不想改动了。

网友:
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老晶体管收音机上用要改造一番电路,用个耳机插座从推挽变压器初级处引出信号。现在的收音机直接插入耳机插口就行,我用的德生909与9012都是直接插上听。

网友:
可以并且完全適合直接串入低放晶體管的集電極作爲負載。

网友:
不用改动,直接用就可以的。

网友:
有三种负载关系:
1)匹配关系:2000欧的---变压器(初级反射负载+初级直流电阻~=输出管甲类电流下的内阻;
                                   ---高压小电流的甲类输出(比如12V电源、6mA左右静态电流的单管);
2)小内阻大负载:传输功率低、效率低,相当于监听耳机模式;类似恒流输出
3)大内阻小负载:类似扩音机定压输出,相当于有线广播的少负载状态,传输功率低、效率低;
音量不同,音质不同;最好按1)设计电路。

网友:
最稳妥的做法是接变压器匹配,不过很多坛友提到直接接也可以,就试试直接接呗

楼主:
如果用推挽输入变压器,初级接集电极,次级双绕组接耳机,或者使用 600欧:600欧 1:2 带抽头 数字音频隔离变压器是否可以呢?我不会进行阻抗换算。

网友:
一般标准电压的运放都可以驱动,耐高压的运放更好一点。600欧,2K欧负载是运放标准的测试负载,标准运放都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