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表子的电笔

楼主(2023-10-08):
人老了眼神不行了,氖泡电笔太暗
上次买了UT的感应电笔, 灵敏度太高, 零地线靠的近,如开关盒,配电箱内都是乱叫一气,很难分清(危险)

看到这款体积很小巧,一节7号电池, 价个不到30元

到手一试,当电笔确实要比UT强很多, 有感应档和电笔档,零火就是平行它也OK

万用表的功能与上图的表(芯片)差不多,但各功能可锁定
多了二极档

那种用LR41的电笔也很便宜,但电池易漏液
万用表部分性能精度都很差 ,只能聊胜于无,还是能解决问题
当电笔用,可不外加带个表子是不错的
二极档测二极管OK,但跑电路压降值很离谱(其实认这款一直用也是可适应的)
原因是二极档驱动电流5微安

优点
体积小(仅指这类电笔)、供电很好,一节镍氢可用很久,开机不3.3毫安(1.5V时)
跳电池符号和关机大概是0.4V,就是电池杀手(杀得它干干净净),现在镍氢便宜不要在意截止电压

这类电笔也有可测电容、频率、相序等的,但价格要贵(7501芯片)
看显示屏视角到应买反显屏舒服,有的品牌耗电也不很大

补充内容 (2023-10-8 09:04):
补充一下
这东西看外观和说明书都做的还可以,想拆开,看到二头一时没看明白,也就没拆
严格来说,山货
有人要说不安全,是的

建议厂家就不要买了

个人购买是自己行为

但最好
戴好手套、穿好衣服和鞋子
严禁赤膊上阵

一慢
二看
三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氖泡电笔在室内还好,大晴天的室外,实在是看不清,眼睛好也不行

70年代有种外形与钢笔一样的测电笔,没有透明度塑料笔管,有一个小观察窗,户外使用还行。

网友A:
氖泡电笔在室内还好,大晴天的室外,实在是看不清,眼睛好也不行

网友B:
买了一款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款类似的:

原本就是买这个

后来想想我原本就是喜欢表子的
所以加12元

网友C:
下面这一款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具有电压、电阻、二极管等测试功能?

找了一下,是不是这种?

网友:
UT的感应电笔购买过,送人了,有点太敏感。还是传统氖泡直观便宜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款类似的:

这俩我都有,一个是电笔一个是万用表,还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那个电笔能测电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0274&extra=

网友:
红色这种看起来还不错,带一字螺丝刀方便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一款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具有电压、电阻、二极管等测试功能?

找了一下,是不是这种?

我那个是 Aneng A3007,有电压(交流为真有效值)、电阻(最大 60MΩ)、电容(宣称可达 60000uF)、二极管(宣称可达 3V,实测能点亮白光二极管)、温度、频率等功能,开机为全自动模式,可手动固定为某测量功能,带感应电笔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 Aneng A3007,有电压(交流为真有效值)、电阻(最大 60MΩ)、电容(宣称可达 60000uF)、二极 ...

十几年前买过一款共立1030的笔式万用表,要250多元吧,后来送给朋友了。退休之后,除了家里的电器,几个至交家里的电器,一般不给人折腾,只备有一只试电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买过一款共立1030的笔式万用表,要250多元吧,后来送给朋友了。退休之后,除了家里的电器,几个 ...

你这个就是经典(以前)的笔式万用表,体积巨大、把持不变,所以当时我就不买这种表

现在的笔式表小巧轻便,具有较大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 Aneng A3007,有电压(交流为真有效值)、电阻(最大 60MΩ)、电容(宣称可达 60000uF)、二极 ...

A3007

30元是买不到

电容、频率、二极档也好,体积和我这个一样,目前算最小的

电压档内阻应该是10M

价格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一款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具有电压、电阻、二极管等测试功能?

找了一下,是不是这种?

如果按下图应该是有的(有个磁保持)

你就选瓦叔的A3007
大概是7501心片的,各功能多有,也稳定

价格55--70元吧

您是发我的照片问?

是ET-555  26.10元

我也吃药了

没电容和频率
二极档也奇葩

内阻更奇葩
秒杀指针表280K
玩弱电是最大的缺点

我是硬给她想出个特点
电工测外壳是虚电和真漏电?
用280K的它要比10M测外壳对地电压来的真实(本想退了,考虑这个原因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经典(以前)的笔式万用表,体积巨大、把持不变,所以当时我就不买这种表

现在的笔式表 ...

看来得与时俱进,弄一只小巧的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