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7系统能不能调节声音的左右声道?

楼主(2023-10-08):
我刚使用W7时间短,不熟悉,以前使用W S时可以点开右下角的小喇叭调节声音,现在点开W7的小喇叭,这么找不到左右声道的对比调节功能呢?只有音量大小,

网友A:
点击喇叭图标,出现扬声器,级别,平衡,就可以调左右声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喇叭图标,出现扬声器,级别,平衡,就可以调左右声道了

多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