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买了一个检测电池的小宝贝

楼主(2023-10-08):
刚才下单买笔式万用表,看到有一款专门测试电池的电压表,我想应该是带载的,要不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十多元一只包邮,下单买一只,给小孙子检查他的玩具。

补充内容 (2023-10-8 19:58):
回头到网页一看,此款电压表居然不需要安装电池,真正的一款不用电池的数字表!

补充内容 (2023-10-8 19:59):
回头到网页一看,此款电压表居然不需要安装电池,哈哈哈哈,真好!!

网友:
有一个南孚的,用3个灯表示电量,3岁小朋友就会用。

楼主:
回头到网页一看,此款电压表居然不需要安装电池,真正的一款不用电池的数字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头到网页一看,此款电压表居然不需要安装电池,真正的一款不用电池的数字表!

普通数字万用表需要电池,

1、内阻较高,这意味着不能从待测源获得电力(需要有源放大器)

2、可测量微弱信号,意味需要有源放大器

而一个设计为专门测试电池的表,就可以以待测电池为电源,当然就不需要电池了

1、为了准确测试电池,首先就要给待测电池加负载,表自己也可以是负载的一部分

2、电池有效电压不会太低,也就意味着不需要有源放大器

楼主可测试这个表最低能测到多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你这个头像是什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字万用表需要电池,

1、内阻较高,这意味着不能从待测源获得电力(需要有源放大器)

收到之后就来评测。

其实,万用表配置合适的负载就能完成该表的任务,有的万用表专门设置了档位更简单,动手自制也不难,但是做成工业产品的样子也不容易,买来更便宜。

网友C:
你这个测的种类不全,还有能测纽扣电池和9V方块的

网友:
这表让小朋友检查自己玩具合适。

网友:
给小孩子用比较适合,不用像万用表那样转来转去,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的种类不全,还有能测纽扣电池和9V方块的

查看网页,这个可以测九伏方块电池和钮扣电池。

网友:
很久前就注意过这种小工具,比较关心测量时是否带载,看了下面这个买家的反馈,有点儿失望啊。当然,可以自己改造一下。

网友D:
话说,最近被指纹锁折腾了一下,突然没电打不开了。也不是突然——人家提示过几次电量低,心想新电池换上还不到1个月,就没着急。上一次换新挺了3个月,再之前是半年多。这3次用的都是下面这种绿电池,买东西凑单的,几块钱一盒。知道质量不会好,但没想到放着也掉电,大意了。用过的特意测了一下,正常测是1.48V,并20欧电阻是1.2V左右。

媳妇在某东上买了这个,我一看乐了——还有专用的?有啥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之后就来评测。

其实,万用表配置合适的负载就能完成该表的任务,有的万用表专门设置了档位更 ...

我有三块表有电池测试档,一个修真表,一个薅羊毛的华秋表,和一个炮灰指针表

有趣的是他们的负载电阻各不相同,修真表最大,高达 1.2kΩ,指针表最小(1.5V 档计),只有几欧姆,华秋薅羊毛表大概是六七十欧姆(推测应为 68 欧姆)。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按照表自己设计电池档的,修真表用的是 LR44 纽扣电池,估计是按纽扣电池设计电池档;指针表按照 Rx1 档需要的电流设计电池档,华秋薅羊毛表就不太清楚了,它的电池档也是 1.5V,但不知道按什么负载设计?

然后你的这个电池检测表也不知道按什么设计,负载电阻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最近被指纹锁折腾了一下,突然没电打不开了。也不是突然——人家提示过几次电量低,心想新电池换上还 ...

如果换新电池很快就没电,建议检查是不是指纹锁漏电(待机电流太大)?我的就是,一开始 4 颗 eneloop 能用 1 年,后来是半年,再后来 3 个月,最后 1 个月都撑不到就提示没电,心说这不应该吧,把可调电源接上一看,电流 3 毫安多 难怪咯,eneloop 容量是 2Ah,不正好二十几天嘛。

指纹锁专用电池的意思是不会漏,漏了它赔钱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新电池很快就没电,建议检查是不是指纹锁漏电(待机电流太大)?我的就是,一开始 4 颗 eneloop 能 ...

还真没往锁上想,可能先入为主了。有空真得测一下。
这小工具的内阻应该跟万用表差不多,否则读数怎么着也不该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块表有电池测试档,一个修真表,一个薅羊毛的华秋表,和一个炮灰指针表

有趣的是他们的负 ...

MF47的电池档,负载也有好几种:6Ω、7Ω、12Ω、190Ω(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47的电池档,负载也有好几种:6Ω、7Ω、12Ω、190Ω(9V)。

印象中,有的表标记有0.3A,对于1.5V相当于5Ω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47的电池档,负载也有好几种:6Ω、7Ω、12Ω、190Ω(9V)。

47 表有电池档

网友:
嗯,至少有3个表。12号实际用的是6.5欧。

楼主:
收到电池测试器,试验了一下,基本上是空载测试,1.2-4.8伏输入电阻大约4K,方块9伏电池大约90K,只能给孙子当玩具。

网友:
以前没有这些专用的表,我都是用指针表来测量电池容量的,一般的优质碱性电池,用指针万用表5A档接电池正负极表针可以打到3-4A,低于3A的容量不够,高于4A的优质,碳性电池只能打到不到1A,短暂的测试也不会影响电池容量太多,但很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电池测试器,试验了一下,基本上是空载测试,1.2-4.8伏输入电阻大约4K,方块9伏电池大约90K,只能给孙 ...

我前面说我那个修真表电池档 1.2k,还以为因为它适配自己的环境针对纽扣电池而设计,已经够大了

没想到还有更大,一毫安不到电流测个毛线

btw. 也可以自己改,看着体积不小,拆开看看空间大不大,大的话还可以加个开关切换负载电阻,同时兼容纽扣电池和普通圆柱电池也不错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最近被指纹锁折腾了一下,突然没电打不开了。也不是突然——人家提示过几次电量低,心想新电池换上还 ...

我的指纹锁也用了4节碳性电池。电池生产日期是2017年的。
过期电池内阻大。原先预许可以用6~9个月。实际只用了不到3个月。
开路电压也是1.48V,电桥测得内阻为3~5欧,短路放电后几秒,电流0.75A,电桥测得内阻1.5欧。接5.1欧负载电阻,电压降到1V

全新的高功率碳性电池,短路电流约3A,碱电池5A以上。
电池用旧以后,碳性电池内阻升高明显,碱电池则几乎保持不变。
由于内阻偏大,在指纹锁中使用碳性电池,电量利用率过低,成本反而偏高了一些。

我的电池都过期了,我打算把这些电池用掉。以后改用镍氢电池。因为,镍氢电池放着不用也应定期充电,那还不如放在指纹锁中,电用完了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说我那个修真表电池档 1.2k,还以为因为它适配自己的环境针对纽扣电池而设计,已经够大了

没想 ...

拆开内部的空间够大,加上一个开关、接上两只电阻、一只30欧姆、还有一只1K,立马见成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指纹锁也用了4节碳性电池。电池生产日期是2017年的。
过期电池内阻大。原先预许可以用6~9个月。实 ...

在指纹锁里用过期电池,只能说心真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内部的空间够大,加上一个开关、接上两只电阻、一只30欧姆、还有一只1K,立马见成效!

刚才又试验了一下,这个玩意最低工作电压低至0.56伏,仔细看电路,1.5-4.8伏档有一个电感,采用了升压方式供电,9伏采用的降压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指纹锁也用了4节碳性电池。电池生产日期是2017年的。
过期电池内阻大。原先预许可以用6~9个月。实 ...

跟我的情况很像。短路电流,是用电流档、表笔直接怼电池两端测的吗?(我见过学电的发小这么判断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内部的空间够大,加上一个开关、接上两只电阻、一只30欧姆、还有一只1K,立马见成效!

干了我想干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往锁上想,可能先入为主了。有空真得测一下。
这小工具的内阻应该跟万用表差不多,否则读数怎么 ...

补交作业 ,串电流表(内阻10欧),静态电流稳定在35~40uA,貌似锁没问题。

网友F:
看到测电池有液晶显示、指针万用表,想请坛友看这两个测的是电压?电流?谢谢。

网友G(2023-11-25):
我也改造了一个检测电测小宝贝。  分三档,用了三个微型按钮。电阻分别为:5.1Ω、15Ω、51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到测电池有液晶显示、指针万用表,想请坛友看这两个测的是电压?电流?谢谢。

你这个测得是带载电压。以前用过的单格铅酸电池检测表就是这样设计的,探针并联大功率电阻,只要指针能指向绿色区就表示某单格电池没问题。

网友I:
一直不敢换指纹锁,敢问指纹锁安全性到底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测得是带载电压。以前用过的单格铅酸电池检测表就是这样设计的,探针并联大功率电阻,只要指针能指 ...

谢谢你的释疑解答!知道是测带载电压,学习了。

网友(2024-09-18):
引用 楼主:
拆开内部的空间够大,加上一个开关、接上两只电阻、一只30欧姆、还有一只1K,立马见成效!

不是太懂,加了电阻量同一个电池电压会有变化吗

网友:
不是太懂,加了电阻量同一个电池电压会有变化吗

      新电池几乎没有变化,旧电池变化就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也改造了一个检测电测小宝贝。  分三档,用了三个微型按钮。电阻分别为:5.1Ω、15Ω、51Ω。

精度怎样,我买了另外那款量AA电池可以,量锂电跟9V电池电压相差很多,等于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块表有电池测试档,一个修真表,一个薅羊毛的华秋表,和一个炮灰指针表

有趣的是他们的负 ...

我有三块表有电池测试档

哪一块测试电池表现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说我那个修真表电池档 1.2k,还以为因为它适配自己的环境针对纽扣电池而设计,已经够大了

没想 ...

纽扣电池最大短路电流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情况很像。短路电流,是用电流档、表笔直接怼电池两端测的吗?(我见过学电的发小这么判断电量)

只要不是锂电池(可以充电),都可以。

网友:
不用像万用表那样转来转去,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直不敢换指纹锁,敢问指纹锁安全性到底好吗?谢谢

我的经验是,大牌正品没问题。
一、二楼的话,最好别用有刷脸功能的,谁过来都它都叫唤
有些老人呢,指纹磨没了,密码又记不住(或者不会操作),那就刷脸。
远程控制什么的,基本用不上,功能多耗电就大、故障几率大、价格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精度怎样,我买了另外那款量AA电池可以,量锂电跟9V电池电压相差很多,等于没法用

精度到还不是要怎么样高,只是对比选判断电池的电量比较方便。1.5v可用1.2档放电观察,9v也可用单独的一档放电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