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关于阻抗补偿的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23-10-09):
二阶分频

二阶分频

上面这个二阶低通分频电路中,调整阻抗补偿电容大小,会影响分频点吗?网上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不会,否则分频器参数设计有问题;另一种说法是会;
现在的问题是:1、正确的分频设计,调整阻抗补偿电容,分频点会不会变?2、如果分频设计不正确,那该怎样设计才不受阻抗补偿的影响?

LP网络

LP网络

网友A:
肯定会变的,只是变化度没有调整左边那个电容大,您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变的,只是变化度没有调整左边那个电容大,您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

我测试结果也是会变。增加C102,就要减小C101,否则分频点就跑了。

网友:
不但改变分频点,更多的改变了分频器的Q值。从而改变频响曲线。

楼主:
今天实测,的确出现了分频点不变的现象。增加C102补偿时,为保证分频点不动,同时就要减小C101,当减小到了一定的数值后,再增加C102时,分频点不再变化或者变化会明显减少,分频点基本不动,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如何解释。